请教:锌白铜和锌黄铜是同样一种材料吗?

楼主(2008-10-11):
曾经工作中使用过HSCuZ n-4(锌黄铜)用在液压缸的导向套里,起支承作用。今天看见一个关于锌白铜的焊接的帖子,所以就想问问:锌白铜和锌黄铜是同样一种材料吗?是因为含锌量的不同而名称不同吗?性能有何差别?

网友:
紫铜(纯铜)--铜含量不小于99.5%

黄铜(铜-锌、铜-镍)--Cu-Zn二元合金

青铜(铜-铝)--凡不以锌、镍(即除出黄铜之外)为主要组成,而以锡、铝、硅、铅、铍等元素为主要组成的铜合金,如锡青铜

白铜(铜-锡)--为含镍量低于50%的Cu-Ni合金,如白铜中再加入锌,形成锌白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