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板焊接----请教

楼主(2008-10-11):
1.5+4.5厚度的304与Q235B复合板,采用自动TIG 焊焊接基层,然后之际采用309L药芯焊丝焊接复层是否可行?

网友:
由于焊接时容易产生裂纹,熔合区附近容易产生脆性层,所以过渡层焊接较重要。如上所述可以满足焊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