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锈钢代号

楼主(2008-10-11):
请教下面的代号采用标准,有没有相对应的ISO、GB、ASTM、NUS、JSI、DIN 、BS、NF代号。
C3-80
C1
A2
A2-50
A2-70
A1-50
A2-035
代号来源为某核电站设备图纸,紧固件。不可能使用普通钢材。

网友:
有的有,有的没有,见附件。

这个论坛由于自身的原因,人气太不旺了,随便其它的什么论坛,如果拥有20几万的会员,肯定有很多更好的回复了,呵呵~~~

楼主:
谢谢指点。不过问题没有解决。
你那张表在机械设计手册上可以找到。
只有最顶上的A-0和A-2近似, 但并非是我所列出的A2。

网友(2009-01-14):
在这里你肯定是找不到的,那些是核设施专用的标准,别人很难看懂,我只知道17-4PH是专用与核设施上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不过问题没有解决。
你那张表在机械设计手册上可以找到。
只有最顶上的A-0和A-2近似, 但并非是我所列出的A2。

找到了你说的A2,不过已经是旧的ISO标准了。

网友(2010-04-28):
17-4PH是一种很硬的不锈钢,你在网上找一下就有的。

网友:
A1,A2.A4也是不锈钢的,我记不太清,好像是强度不一样划分的等级。

网友:
首先你的A2,C3是吗个标准序列的?如果是核电标准,我这里确实查不到

网友(2015-01-30):
核电的标准是不是单独的啊???

网友:
C系列应该是 马氏体钢   具体请参考 GB 3098.6 -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