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3.0 安装后,启动flexnet后 又停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0-11):
pro/e 3.0 安装后,启动flexnet后 又停止是什么原因 ??
 请 高手帮忙指点 指点!
谢谢 !!

网友:
看看你的注册机(注册文件)有没有问题,说不定是注册机过期了。

网友:
flexnet如果安装的是本地许可的话
这个东西好像不会跳出来吧
建议楼主研究下如何安装PROE
我整理过一个PROE安装问题集锦,可以去看看

楼主:
检查过了,crack文件我都装过好几次了, 可是 ,还是启动不起来的 ??
急急急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