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FANUC问题

楼主(2008-10-11):
一台FANUC铣床加工中心,在上电后用手动操作进给电机时,3 个方向分别出现超差报警,检查了电机和编码器都没发现问题,请教高手替我解答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
检查设置参数,机械传动比设置值可能错误。

网友:
看是不是外接电源缺相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