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 安装几乎让我崩溃---请教

楼主(2008-10-11):
ANSYS 安装几乎让我崩溃,有高手吗,说点关键的,谢谢!

网友:
刚刚装好10.0的 11.0的没试过 也是网上搜的 你试下

一、ANSYS 10.0安装步骤:
1、找出你的计算机名及MAC地址,查找方法很多,供参考:
a) 计算机名:开始-我的电脑-属性-计算机名,可以看见“完整的计算机名称”
b) 在DOS命令提示符下ipconfig/all查到网卡的物理地址,修改时不加中间的杠,如果
有2个地址,就要那个00开头的那个,不要冒号“:”。
C)ANSYS安装光盘放入后会自动运行,然后点击最后一行 Display the license
server hosted,会弹出一个窗口,其中第一行HOSTNAME是计算机名,第二行 FLEXID为
MAC地址!复制下来!
2、生成ansys.dat文件:把MAGNiTUDE文件夹复制到桌面,然后用记事本编辑ansys.dat文件。第一行: 其中“host”
用计算机名代替,“00000000000”用MAC地址(12位) 代替。第二行:其中“DAEMON”
改 成“VENDOR”
3、生成license.dat:运行keygen.bat,即可立即生成一个license.dat文件。
4、安装ANSYS10.0,全部按默认点击即可。当出现“Is this a license server
machine? ”点“是”。接着下一步点击“否”,其余全部按默认点击“是”,完成整个
安装过程。
5、设置环境变量:开始-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新建,变量名:
ANSYSLMD_LICENSE_FILE,变量值:1055@host(其中“host”用你的计算机名代替!)
6、重新启动计算机。(重要)
================================
二、完成上面的步骤,如果出现问题,可以继续下面的步骤
复制MAGNiTUDE目录下的license.dat文件到ANSYS10.0的安装目录"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在"intel"文件夹下;再建立一个文件,用文本文件就行,文件名必须是英文,然后把扩展名“.txt”改成“.log”,"XX.log"
1、配置license服务:开始->程序->"ANSYS FLEXlm License Manager" ->"FLEXlm
LMTOOLS Utility"->选中"Config Services" "Service Name"选"ANSYS FLEXlm
License Manager" 以下3项分别是建议手动找到那3个文件) C:\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intel\Lmgrd.exe C:\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intel\license.dat C:\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intel\XX.log 然后点击“Save Service”
2、启动license服务:在"Start/Stop/Reread-Start Server!"卡片里,点击"Start
Server"显示启动成功"Server Start Successful."。
3、运行ANSYS,OK.
三、1.如果还有问题,此时请查看桌面上MAGNiTUDE文件夹中的ansys.dat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可以看到第三行诸如:
INCREMENT ansys ansyslmd 2006.1210 permanent 10 2FD50F9F874
VENDOR_STRING=customer:00265621 ISSUED=10-Aug-200
START=10-Aug-2005
注意红色字体显示的是时间期限,现在已是2007年,利用记事本的替换功能可将它改为超过这个时间期限即可,我的改为:
ansys ansyslmd 2016.1210 permanent 10 B2C1EA4EDA3F \
VENDOR_STRING=customer:00265621 ISSUED=10-Aug-2005 \
START=10-Aug-2005
改后保存关闭
2. 重复“一、ANSYS 10.0安装步骤第三步生成一个license.dat”,用此license.dat覆盖C:\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intel\license.dat
3. 重复“二、完成上面的步骤,如果出现问题,可以继续下面的步骤”中的第1~2步,完成后,运行OK
另外,有时装完后,在C:\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intel\下找不到license.dat,可将前面步骤中生成的license.dat复制到此即可。再有,在整个安装前,最好先检查一下MAGNiTUDE文件夹中的ansys.dat文件看日期与当前时间比较是否过期,若过期,提前修改,以免二次劳动。

ansys11.0的安装方法2007-12-18 15:361. 运行CRACK目录下面的a11calc.exe生成license.dat
2. 安装ANSYS 11.0。
3. 安装License Managment,当询问is this a license SERVER时,点击YES,
当询问 Do you have a license during the installition时,点击NO,
当询问是否继续时,点击YES。然后知道安装完成。
4. 复制1步产生的license.dat到X:\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下面,其中X为License Management安装盘符;
并在当前目录下面简历文件ansyslmd.ini,期内容为SERVER=1055@hostname,(hostname为你的计算机名字,hostname后面没有逗号)
5. 运行 开始菜单->程序->ANSYS FLEXlm License Manager->LMTOOLS Utility,
a. 选择Config Services选项卡,把Path to the lmgrd.exe file 指向X:\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intel\Lmgrd.exe
     把 Path to the license file 指向C:\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license.dat (即license.dat授权文件);
b. 选择Start/Stop/Reread选项卡,如果弹出对话框,点击是,然后点击 Start Server。对话框左下脚会显示 Server Start Successful,如果显示Failuer,点击Stop Server,然后在点击Start Server知道出现Server Start Successful。
6. 你的ansys安装成功了。可以使用了。Enjoy it。

网友:
LZ安装成功了吗?
我怎么开不了?

网友:
我安装成功啦,10.0的

网友:
贡献我自己的一个安装包安装方法,挺简单的

应该说一下装不上具体是啥状况,各个安装包的方法有些小差异,只说一下我的那个吧,希望有用。

1)将附件中的MAGNiTUDE文件夹连同之中文件拷到硬盘上;
2)双击MAGNiTUDE文件夹中的a11calc.exe,当询问时,键入Y,等生成license.dat文件后,按任意键,结束;
3)用记事本打开license.dat,检查第一行中SERVER后面的名称是否就是你的计算机的名称,计算机名称后面的12位数字是否和你计算机的网卡号相同,如果全部相同,则万事大吉;(开始->运行,输入cmd,再输入ipconfig/all,可以看到计算机名和网卡号)
4)用虚拟光驱模拟ANSYS 11.0的ISO文件,按Next,先安装ANSYS License Manager,当有询问时,全部选Yes,安装到询问license文件时,选Browse the location of license file,按Next,点选在第二步中生成的license.dat文件,直到安装结束,至此,ANSYS的License Server已经被成功安装并启动了;
5)安装ANSYS各个模块,有ANSYS Products,ANSYS CFX,ANSYS TurboGrid,ANSYS ICEM CFD等模块,根据需要安装,其中ANSYS Products模块包括ANSYS Classic和ANSYS Workbench两种工作环境。

网友(2009-01-16):
哪里有下载啊?

网友:
想问一下Proe4.0可以链接Ansys10.0么?

网友(2009-03-26):
太好了!我试试

网友(2010-01-08):
感觉和ABAQUS 6.8的安装方法类似啊

网友:
我的主程序都安装不上   更别提破解了
安装半天一直装不上   着急啊

网友:
ansys 是不怎么好装,有的机子装n次就是装不上!

网友:
http://wuchangfu360.blog.163.com ... 432009918103447893/  也给你们发一个 上面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