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车40cr材料用什么型号的刀好?

楼主(2008-10-11):
各位前辈
我车40cr材料用什么型号的刀好啊!

网友:
我是YT15
车40cr材料

楼主:
谢谢了!因为每天都是车不锈钢!很少车40CR的!

网友A:
很久以前有贴,请慢慢找一下。
我选的粗车是山特的4225材质,精车是肯纳的PC9125,加工数都在1500件以上。都没有用润滑的,干切削。供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久以前有贴,请慢慢找一下。
我选的粗车是山特的4225材质,精车是肯纳的PC9125,加工数都在1500件以上。都没有用润滑的,干切削。供参。

如果是连续切削,粗车用KC9110寿命会更好;精车用KC9105(断续切削),或KT315(连续切削)。一般都是加切削液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很久以前有贴,请慢慢找一下。
我选的粗车是山特的4225材质,精车是肯纳的PC9125,加工数都在1500件以上。都没有用润滑的,干切削。供参。

精车是肯纳的KC9125,也许,养猪版主说的会更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车是肯纳的KC9125,也许,养猪版主说的会更好用.

楼上的大侠,我现在要加工的都是40CR,但是材料经过锻打调质,HB330~~450,外圆90.粗车,光洁度3.2.请问用那种刀好?我厂在广东,请提供刀片,刀杆的型号,在那里能买到.机床是四刀架的6132,变频电机,

网友C:
刀片用金属陶瓷的,至于用什么刀杆要看工件图纸定的,所以刀片的型号也要跟刀杆定的,其他问题回答不了你了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大侠,我现在要加工的都是40CR,但是材料经过锻打调质,HB330~~450,外圆90.粗车,光洁度3.2.请问用那种刀好?我厂在广东,请提供刀片,刀杆的型号,在那里能买到.机床是四刀架的6132,变频电机,

网友D:
用韩国的克若衣TNMG140404-GS PC9030
处理调质的40C r的材料就太棒了.
增压器就是这材料,做的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韩国的克若衣TNMG140404-GS PC9030
处理调质的40C r的材料就太棒了.
增压器就是这材料,做的很爽

刀片是什么材质?在那里可以买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刀片用金属陶瓷的,至于用什么刀杆要看工件图纸定的,所以刀片的型号也要跟刀杆定的,其他问题回答不了你了
材料经过锻打调质外圆一些边角不太好,有点象断续车削,刀片用金属陶瓷的行吗?刀片这么脆,加上余量又多,我感觉好象不太行呀.怎么不是用带涂层的硬质合金刀呀,请详细说明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C:
非要我说……我就实话实说吧!

   你的机床本是变频主轴的,根本不是做大余量重切削的设备,因为你车这么大一个工件,转速开不高,主轴转速低时机床没有什么扭力的。此时正确的做法是转速尽量放高,切深大概3mm单边以下,连续切削时使用金属陶瓷是不二的选择。

   一般起码单边5~9mm才能算大余量切削

引用 网友B:
材料经过锻打调质外圆一些边角不太好,有点象断续车削,刀片用金属陶瓷的行吗?刀片这么脆,加上余量又多,我感觉好象不太行呀.怎么不是用带涂层的硬质合金刀呀,请详细说明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要我说……我就实话实说吧!

   你的机床本是变频主轴的,根本不是做大余量重切削的设备,因为你车这么大一个工件,转速开不高,主轴转速低时机床没有什么扭力的。此时正确的做法是转速尽量放高,切深大概3mm单 ...

  这样的话你推荐一种刀片和刀杆吧,你对数控刀这么熟悉,一定知道那种好,车外圆和端面的.不会画图.

网友C:
93度外圆刀杆,配W型80度刀片,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你推荐一种刀片和刀杆吧,你对数控刀这么熟悉,一定知道那种好,车外圆和端面的.不会画图.

网友E:
追风说得对,用三菱刀片,材质是NX2525,我常年车削40Cr钢,提供点经验供你参考.
我车削的硬度在26---32HRC,粗车余量单边0.4MM以内,精车余量0.2MM以下,连续车削的话,刀具既便宜,效果亦奇佳.

网友C:
切深太少了,你所说的切深是完全违反刀具使用要求的,望见字后改正

 三菱的NX2525刀具刀尖R最小是0.4的,你粗车才余量0.4,连刀尖R都没过,会严重影响刀具寿命,而0.2的雨量就更荒唐了,只有刀尖R一半,让刀都让死你了。钢材的精车余量如果使用0.4R的刀尖绝对不能低于0.5单边!

引用 网友E:
追风说得对,用三菱刀片,材质是NX2525,我常年车削40Cr钢,提供点经验供你参考.
我车削的硬度在26---32HRC,粗车余量单边0.4MM以内,精车余量0.2MM以下,连续车削的话,刀具既便宜,效果亦奇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追风说得对,用三菱刀片,材质是NX2525,我常年车削40Cr钢,提供点经验供你参考.
我车削的硬度在26---32HRC,粗车余量单边0.4MM以内,精车余量0.2MM以下,连续车削的话,刀具既便宜,效果亦奇佳.

1、粗车吗?      我精车也大于0.4mm单边的余量;

            2、刀具便宜?      有多便宜?

                         3、  效果奇佳?        是效率还是单件成本?单件成本能达到多少?

网友:
单边切削3mm以下算轻切削,也算是精车,3~5的算中切削,5以上准重切削。
引用 网友A:

1、粗车吗?      我精车也大于0.4mm单边的余量;

            2、刀具便宜?      有多便宜?

                         3、  效果奇佳?        是效率还是单件成本?单件成本能达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93度外圆刀杆,配W型80度刀片,
什么牌子的刀和刀杆,型号是什么?车端面用什么刀杆,型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切深太少了,你所说的切深是完全违反刀具使用要求的,望见字后改正!

三菱的NX2525刀具刀尖R最小是0.4的,你粗车才余量0.4,连刀尖R都没过,会严重影响刀具寿命,而0.2的雨量就更荒唐了,只有刀尖R一半,让刀都让 ...

支持追风传说!为提高刀具寿命,切削深度应该总是大于刀尖圆角。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加工的是曲轴,我列举的参数指的是镗孔,镗孔平端面,孔径10到16,端面单边平掉7MM左右,仪表粗车后数控加工,刀具型号是TCMT材料是NX2525,一个刀尖可加工产品5到8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另附,在这方面,我没有多深的实践与理论经验,可我们恰恰就是用的0.4的刀尖,精车余量0.15--0.2,效果确实很好,我不敢苟同荒唐一说-----至少,我的经验是这样告诉我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F:

机械加工很多时候是不能完全按常理出牌的,哈哈!我常这样。
不过,你的刀头是什么型号的,中心高如何,还有切削参数的情况如何。
  我还没有用过你说的刀片,但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

网友:
这个帖子不能再回了,再回又要揭老底了 加工效率啊,刀具成本啊,把这个研究好了就成

引用 网友A:
机械加工很多时候是不能完全按常理出牌的,哈哈!我常这样。
不过,你的刀头是什么型号的,中心高如何,还有切削参数的情况如何。
  我还没有用过你说的刀片,但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

网友E:
回复 网友A:

一,型号已说明,
二,刀尖点高旋转中心0.3MM左右,
三,F直进粗车200,精车倒拉即可,F180

网友:
怪不得了,你硬把刀具装高,靠磨刀具后角来“抛光工件表面”,如果切深一大,这样顶后角法,刀片立即就爆了

引用 网友E:
一,型号已说明,
二,刀尖点高旋转中心0.3MM左右,
三,F直进粗车200,精车倒拉即可,F180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镗孔呀,越高后角越大,越容易崩的。

网友(2008-11-10):
40CR调质的有那么难吗?你没车过40CR淬火的吧,那用普通硬质合金干才叫爽呢!其实淬过火的40CR从硬度的绝对值来说并不算特别高的,但它却比它硬度值更高一些的材料还难加工,又硬又韧,车它必须要用细颗粒的硬质合金,我常用TY726

网友(2009-01-03):
回复 网友G:

老兄能说说你的效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