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KH-9热处理达到多少度

楼主(2008-10-12):
请问SKH-9热处理可达多少度
S45C钢材可以热处理吗?

网友:
s45c当然可以 但再腿火-淬火-回火后组织粗大 很容易开裂 都不建议再做
SKH-9应该是哪个厂取的名称
我查了下SKH-9似乎不是日本SKH标准里的

网友:
共同发展

1,s45c当然可以 但再腿火-淬火-回火后组织粗大 很容易开裂 都不建议再做
2,SKH-9是日本的高速钢材质,硬度在62-65HRC具体根据做什么产品而定。QQ:476641610

网友:
共同发展

1,s45c当然可以 但再腿火-淬火-回火后组织粗大 很容易开裂 都不建议再做
2,SKH-9是日本的高速钢材质,硬度在62-65HRC具体根据做什么产品而定。QQ:476641610
这材料我做了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