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燃是压力升高率太大造成的,消除措施有哪些?

楼主(2008-10-12):
一台使用中的四冲程火花点火发动机,若发生了爆燃现象,写出四种消除措施并简要说明原因。

爆燃是压力升高率太大造成的,请教大侠消除措施有哪些?

网友:
爆燃的原因有好几种,首先要排除存在的故障及合理的使用条件,如积碳太多,和使用标号低的燃油,消除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减小点火提前角和使用标号高些的燃油
积碳太多的话会相应提高压缩比,而且积碳的高温会点燃混合气,造成点火提前,发动机过热也容易爆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台使用中的四冲程火花点火发动机,若发生了爆燃现象,写出四种消除措施并简要说明原因。
是不是一道考试题?
应该是写出四种原因并说出消灭措施!应为爆燃的原因不同,消除方法就不同。(就如二楼说的)。这也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网友A:
楼主,爆燃并不是压力升高率太大造成的。
爆燃的一个特征是压力升高率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爆燃并不是压力升高率太大造成的。
爆燃的一个特征是压力升高率增大。

恩,你说的对。是我不小心弄错了……

楼主:
是不是一道考试题?
应该是写出四种原因并说出消灭措施!应为爆燃的原因不同,消除方法就不同。(就如二楼说的)。这也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恩,一道试题。
题目问的是使用中的,所以不怎么了解……很是头疼啊。
我想到的如减小点火提前角都是从设计的角度出发的。“使用中”好像没辙了

网友:
点火的提前角度是设计的时候确定的,使用中点火时间也是可以调整的呀,比如可以通过旋转分电器来调整!!!!!

网友B:
《内燃机原理》上写得清楚得很。先自己学学在问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增加充气系数、少喷油(稀燃),排气更加充分(降低缸内初始温度),减小压缩比(目的是减小缸内初始压力)
     在做题呢?

还有进一步降低水温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燃机原理》上写得清楚得很。先自己学学在问问题

你用的那个版本教材的?
书上可没讲这么详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那个版本教材的?
书上可没讲这么详细!

要自己总结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措施很多是设计的吧
使用中的机器整不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