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床颤振问题

楼主(2008-10-12):
自己装了一台台钻,钻玻璃。加工中出现周期性颤阵。每加工90秒左右就开始嗡-嗡振动,大概10几秒后又没了,然后过90秒左右又开始颤。一直到加工结束都是如此。本人经验不足,实在不知哪里的问题,特请教各位。
加工参数:1000r/min;0.0015mm/r;直径6;普通玻璃套钻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是机器本身的运转而产生的共振,多数是由于没有基础,或者基础不好而导致的,尤其是台钻,不少人就把机器摆在台上,没有上底座固定螺栓。

网友:
共振,达到一定振动幅度时可能碰到其它部件,然后共振消失,等到振动幅度小了,振幅又变大。

改变转速是最简单的办法。有时将皮带调紧也可以消除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