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980T系统G50对刀方法

楼主(2008-10-12):
数控车床980T系统G50对刀方法

一、数控车床980T系统对刀分X轴、Z轴两个方向
1、 X轴对刀步骤
把坐标系原点设在零件端面上

(1)、启动机床,用手轮方式将刀具移动至靠近工件外圆面位置,“注”(使用手轮进给倍率为0.1的速度)。
(2)、将主轴正转,刀具以手轮进给倍率为0.01的速度进行外圆碰刀,后Z轴正向退出,X轴在相对坐标进行清零,X轴进刀(进刀量在0.2mm左右),再Z轴往负方向进行外圆车削(以手轮进给倍率为0.001的速度、车削外圆长度大约为10mm左右)。
(此时注意车削完后X轴不能动,只能把Z轴往正方向退出)。
(3)、停机(用游标卡尺)测量工件车削后外圆的直径。
(4)、将系统操作面板切换至录入方式(MDT)方式界面,输入“G50X20.0”(在这里X20.0是指工件车削后测量出的尺寸)。
(5)、同时在录入方式下执行该值--按下“循环启动键”
(6)、X轴对刀完成,把刀具退开。
2、Z轴对刀步骤
(1)、启动机床,用手轮方式将刀具移动至靠近工件端面位置,“注”(使用手轮进给倍率为0.1的速度)。
(2)、将主轴正转,刀具以手轮进给倍率为0.01的速度进行端面碰刀,后X轴正向退出,Z轴在相对坐标进行清零,Z轴进刀(进刀量在0.1mm左右),再X轴往负方向进行端面车削(车完整个端面)。
(此时注意车削完后Z轴不能动,只能把X轴往正方向退出)。
(3)、将系统操作面板切换至录入方式(MDT)方式界面,输入“G50Z0”(在这里Z0是指工件车削后端面位置)。
(4)、同时在录入方式下执行该值--按下“循环启动键”
(5)、Z轴对刀完成,把刀具退开。
3、验正坐标的步骤
(1)、在录入方式下:输入G00 X50.0 Z0 T0101(注:在这里X值是输入大于工件毛坯直径为原则、T0101是指该刀具处于的刀号位置)
(2)、输入完后:把刀具用手动方式远离工件、同时把控制G00速度的倍率开关调到最慢状态(为F0)
(3)、各步骤进入安全位置后:再按下“循环启动键“使刀具慢速接近工件原点。
(4)、检查刀具处于的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2010-08-09):
不错正准备做学点算一点,那多把刀也是这样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