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直径公差怎么标注呀?求教

楼主(2008-10-12):
附图中的直径公差怎么标注呀?求教,请详细介绍下.老麻将遇到新问题.

网友:
格式  标注样式  修改

网友:
文字替代: %%C

网友:
是新手啊!选修改工具2中的文字编辑,双击标注的尺寸,在修改工具栏中击符号(@),选直径即可。

网友:
右击属性里修改

楼主:
直径标注没有问题的,就是公差怎样标注上去的,你们的也是不行呢

网友:
我都是双击尺寸,然后在左面的对话框中把公差注上。如果你不是1:1的就需要把尺寸炸开,然后双击尺寸上的文字,然后按文字编辑的方法来编辑。

网友:
自己做一个,,要不就到属性里改

网友:
我觉得双击标注尺寸,在属性里修改或在标注样式里修改都能实现,就看你的习惯了.现在一些专业绘图软件都能直接标注公差了,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如果是数值相等的可用%%P加数值,如果不等的话,可采用添加文本的方式手动添加。

网友:
我都是双击尺寸,然后在左面的对话框中把公差注上。如果你不是1:1的就需要把尺寸炸开,然后双击尺寸上的文字,然后按文字编辑的方法来编辑。

同意这个!!!!

网友:
呵呵,不错,又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在上下公差间输入符号^,然后选中上下公差,按下里面那个a/b就可以了

网友:
我家里的电脑没有安装CAD,你的意思我大概理解为加不上下不同的偏差,先找到编辑工具里有个A/好像是这个标示,用他修改尺寸,在尺寸后面加公差值,在上下偏差中间加入^,如120+0.02^0,然后选中+0.02^0,点a/b这个工具,就可以了,我们没有EXTH软件时,都是这么标公差的

网友:
不知楼主是问什么,我想应该是如下三种
在CAD命令行输入DIMEDIT---N然后在屏幕上有对话框出来,有个"0"的标志你删除"0"输入
1种为 %%C50%%p0.2
2种为 %%C50%%P 0.2^0这时选中0.2^0点对话框中的a/b
3种为 %%C50%%p 0^0.2这时选中0^0.2点对话框中的a/b

网友:
双击标注的尺寸,弹出“对象属性管理器”对话框,点开“公差”栏后,一行一行自己点点看吧,很方便就把公差标注上了。
“老麻将遇到新问题”?难道你以前用CAD画图,从来没有标过公差吗?

网友:
比较麻烦,只能一点一点的做,最好是在其他的尺寸上桌出公差用分解指令然后在对其文字进行分解指令,然后将公差部分移到需要的位置

网友:
楼主的意思:
            图中Φ50不是它的实际尺寸,是在特性里面用“%%C50”改的,所以公差标注不了。
                   1:标注炸开,双击 Φ50,出现文字标注框Φ50后输入     0.1^-0.2   用光标选中它,点击a/b     确认
                    2:不用炸开,点击多行文字“A”,在文字标注框输入     0.1^-0.2   用光标选中它,点击a/b     确认再旋 转 后 到Φ50尺寸后面等方法。

网友:
修改一下属性

网友:
属性修改一下

网友:
\A0;50{\H2.450000;\S-0.02^-0.05;
50表示尺寸直径
-0.02表示上公差
-0.05表示下公差

网友(2008-11-14):
我用CAD截了张图发上来,这个是我习惯用的方法
我用的是CAD2004

网友(2008-12-25):
双击在特性中的公差里面去改

网友:
在下面的命令栏里打 gc   然后提示 要标注公差的尺寸标注  在你要表的尺寸点下左键 就出来标注公差的提示了

网友(2009-03-11):
\A1;%%c<>{\H0.5x;\S a^b;}

点击尺寸,在文字替代里面输入上面的命令。a是上公差,b是下公差。<>里面是名义尺寸

网友:
会了吗?有问题就说话啊。

网友:
在文字编辑时可以直接输入l例如:+0.20^+0.1然后选中+0.20^+0.1按a/b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图尺寸不是1:1的,是后修改的尺寸,要用文字工具条中的编辑命令加公差,否则就需把图改为1:1的,然后用对象特征命令加公差

网友:
双击标注的尺寸,弹出“对象属性管理器”对话框,点开“公差”栏后,一行一行自己点点看吧,很方便就把公差标注上了。
& D1 d) ~3 Z& f+ n7 E“老麻将遇到新问题”?难道你以前用CAD画图,从来没有标过公差吗?" j9 P3 m. p. ]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用呀

网友:
7楼和13楼都ok的  很简单  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