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柄知识,有什么好书

楼主(2008-10-12):
想学习一下  刀柄知识, BT  NT  CAT.......  请朋友们 推荐一下读什么书。

网友:
刀具版块以前有此讨论,请搜索。

网友(2009-01-06):
加工中心的主轴锥孔通常分为两大类,即锥度为7:24的通用系统和1:10的HSK真空系统。锥度为7:24的通用刀柄通常有五种标准和规格,即NT(传统型)、DIN 69871(德国标准)、IS0 7388/1 (国际标准) 、MAS BT(日本标准)以及ANSI/ASME(美国标准)。NT型刀柄德国标准为DIN 2080,是在传统型机床上通过拉杆将刀柄拉紧,国内也称为ST;其它四种刀柄均是在加工中心上通过刀柄尾部的拉钉将刀柄拉紧。目前国内使用最多的是DIN 69871型(即JT)和MAS BT 型两种刀柄。DIN 69871型的刀柄可以安装在DIN 69871型和ANSI/ASME主轴锥孔的机床上, IS0 7388/1型的刀柄可以安装在DIN 69871型、IS0 7388/1 和ANSI/ASME主轴锥孔的机床上,所以就通用性而言,
IS0 7388/1型的刀柄是最好的。
 拉钉有三个关键参数:θ角、长度l以及螺纹G
关于刀柄拉钉的θ角有如下几种情况:
1、MAS BT(日本标准)刀柄拉钉θ角有45°、60°和90°之分,常用的是45°和60°的 ;
2、DIN 69871刀柄拉钉(通常称为DIN 69872-40/50) θ角只有75°一种;
3、 IS0 7388/1刀柄拉钉(通常称为IS0 7388/2-40/50) θ角有45°和75°之分;
4、 ANSI/ASME(美国标准)刀柄拉钉θ角有45°、60°和90°之分。
关于刀柄拉钉的螺纹G,除ANSI/ASME(美国标准)刀柄拉钉
存在有英制螺纹标准外,其它三种均使用公制螺纹,40#刀柄拉
钉通常使用M16螺纹, 50#刀柄拉钉通常使用M24螺纹。

DIN 2080型(简称 NT或ST)
DIN 69871 型 (简称JT、 DIN、DAT或DV)
ISO 7388/1 型 (简称 IV或IT)
MAS  BT 型 (简称 BT)
ANSI  B5.50型  (简称 CAT)

1:10的HSK真空刀柄 的德国标准是DIN69873,有六种标准和规格,即
HSK-A、 HSK-B、 HSK-C、 HSK-D、 HSK-E和HSK-F,常用的有三
种:HSK-A (带内冷自动换刀) 、 HSK-C (带内冷手动换刀) 和HSK-E(带内冷
自动换刀,高速型)。

网友:
阅毕,长长见识

楼主:
谢过  最近  让CAT    搞得头疼

网友(2009-03-04):
转点资料:
数控刀具常用工具锥柄标准简介

网友:
随着数控金切机床的广泛使用,与之配套的数控刀具使用量也在不断增加。由于我国多年来从不同国家引进了大量数控机床,而这些机床采用的工具锥柄标准不尽相同,这就给用户(尤其是刚接触数控金切机床的新用户)选用数控刀具带来一些困难和问题。本文根据笔者手头收集到的一些相关标准作一简要介绍,希望有助于增加读者对数控刀具常用工具锥柄标准的了解和掌握。
目前,数控铣床和镗铣加工中心使用最多的仍是7∶24工具锥柄。但在高速加工机床上,1∶10空心短锥柄的使用正日益增多。对于车削中心和车铣中心,则以1∶10短锥柄使用较多(车削中心使用的CZG圆柱柄工具系统不属本文讨论范围)。
自动换刀机床常用的7∶24工具锥柄标准主要有:中国国家标准GB 10944-89“自动换刀机床用7∶24圆锥工具柄部40、45和50号圆锥柄”;国际标准ISO 7388/1:1983(40、45和50号工具锥柄)和ISO 7388/3:1986(30号工具锥柄);德国标准分DIN 69871-1:1995(30、40、45、50和60号工具锥柄)和DIN 69871-2(40、45、50、55和60号工具锥柄)两种;日本现行标准为JIS B 6339:1998(30、35、40、45、50、55和60号工具锥柄),用于代替日本工作机械工业会标准MAS-403:1975(40、45、 50和60号工具锥柄);美国现行标准为AMSE B5.50-1994(30、40、45、50和60号工具锥柄),用于代替ANSI/AMSE B5.50-1985标准。
手动换刀用7∶24工具锥柄的常见标准有国家标准GB 3837.3-83和国际标准ISO 297-82,以及机械行业标准JB 3381.1-83。
1∶10 空心工具锥柄目前已有国家标准GB 19449.1-2004“带有法兰接触面的空心圆锥接口第1部分:柄部—尺寸”。它等同采用了国际标准ISO 12164-1:2001的内容。原德国标准DIN 69893-1:1996已被新的标准DIN 69873-1:2003代替,新的德国标准也等同采用了国际标准ISO 12164-1:2001的内容。其它常见结构的1∶10工具锥柄基本采用企业标准,具有垄断性,如美国肯纳公司的KM型系列、瑞典山特维克公司的 Capto系列、德国瓦尔特公司的NOVEX系列等。
自动换刀机床用7∶24工具锥柄的中国国家标准GB 10944-89是参照采用国际标准ISO 7388/1:1983制定的,除对极个别项目数据进行了圆整(如尾部螺纹底孔深度13)或未规定数据(如法兰上的键槽根底倒角)外,其它数据完全相同。而国际标准ISO 7388/1:1983又是参照德国标准DIN 69871-1的A型工具锥柄制定的,所以这三个标准的外形尺寸相同。在国内,其工具锥柄的代号为“JT”。其特征是:法兰厚度较小;有一装刀用的定位缺口;两个端键槽为不对称分布。
自动换刀机床用7∶24工具锥柄在德国标准DIN 69871-1中分为A型、AD型和B型三种:A型为螺纹底孔不通的;AD型为螺纹底孔贯通的;B型为法兰端面供水的。而DIN 69871-2则只有C型一种,为双平行法兰、无V型槽的,现在已很少采用。其工具锥柄代号虽然标准中未作规定,但在德国其代号通常称为“SK”。
自动换刀机床用7∶24工具锥柄的日本标准JIS B 6339:1998虽已替代了日本工作机械工业会标准MAS-403:1975,但由于其主要外形尺寸相同,对使用基本没有影响,所以在不少制造商的样本上仍然标注MAS-403标准代号,而未标注JIS B 6339。但应注意,这两个标准所用的拉钉是不同的。其工具锥柄代号为“BT,特征为:法兰厚度较大;V型槽非对称分布,靠近工作部分一侧;两个端键槽对称分布;端键槽不铣通。
自动换刀机床用7∶24工具锥柄的美国标准AMSE B5.50-1994已替代了ANSI/AMSE B5.50-1985,同样,由于外形尺寸相同,很多制造商在样本上仍标注ANSI/AMSE B5.50,或只标注ANSI。其工具锥柄代号虽然标准中未作规定,但通常称为“CAT”,其特征为:法兰厚度较小;两个端键槽为非对称分布;在一个端键槽的底面上钻有识别孔,用于刀具定位。其尾部螺纹应为UNC制螺纹,国内制造商为方便用户使用,改为对应的公制螺纹,其它尺寸不变。
手动换刀用7∶24工具锥柄的中国国家标准GB 3837.3-83是等同采用国际标准ISO 297-82制订的,其特征为:法兰上无V型槽,两个端键槽为对称分布,锥柄小端带圆柱尾,工具锥柄部分的长度较大。在国内,其工具锥柄代号为“ST”。用于通用铣床。
手动换刀用7∶24工具锥柄的机械行业标准JB 3381.1-83是用于无机械手和刀库的数控铣床的工具锥柄。其特征为:法兰上无V型槽,两个端键槽对称分布,锥柄小端不带圆柱尾。在国内,其工具锥柄代号也为“ST”,因此很容易与带圆柱尾的7∶24工具锥柄相互混淆,因此用户在订货时必须说明是否带圆柱尾(哈量集团样本规定为“WST”,以示区别)。虽然该标准已被国家标准GB 10944-89替代,但用户仍有需求,因此建议在以后的标准修订或制定时,解决该标准的合法性及其工具锥柄代号命名问题。
除带圆柱尾的手动换刀用7∶24工具锥柄不用拉钉外,上述其它7∶24工具锥柄均需安装拉钉才能使用,其外形尺寸取决于所采用的标准。
国家标准GB 10945-89“自动换刀机床用7∶24圆锥工具柄部40、45和50号圆锥柄用拉钉”是参照国际标准ISO 7388/2-1984制订的,外形尺寸相同,分为A型和B型两种:A型拉钉的拉紧面斜角为15°,用于不带钢球的拉紧装置,代号为“LDA”;B型拉钉的拉紧面斜角为45°,用于带钢球的拉紧装置,代号为“LDB”。二者均带贯通孔,用于冷却液流通。
德国标准DIN 6988-1987的拉钉有A型和B型两种,A型带贯通孔;B型不带贯通孔,但有密封圈用环形槽,以防止冷却液从尾部泄漏。两种拉钉的拉紧面斜角均为15°,用于不带钢球的拉紧装置。
日本标准JIS B 6339:1998的拉钉只有一种型式,拉钉的拉紧面斜角为15°,用于不带钢球的拉紧装置,代号为“xxP”。日本工作机械工业会标准MAS-403的拉钉则有Ⅰ型和Ⅱ型两种:Ⅰ型拉钉的拉紧面斜角为30°,用于不带钢球的拉紧装置;Ⅱ型拉钉的拉紧面斜角为45°,用于带钢球的拉紧装置。使用时应注意,这两种拉钉的头部长度比JIS B 6339:1998标准的拉钉头部直径小,颈部长度长,其代号为“PxxT”。
美国标准AMSE B5.50-1994的拉钉只有一种型式,拉钉的拉紧面斜角为45°,且凸缘与螺纹之间无定心圆柱。螺纹应为UNC制螺纹,国内制造商为方便用户使用,也改为对应的公制螺纹,其它尺寸不变。
1∶10 空心短圆锥柄的国际标准ISO 12164-1:2001基本采用了德国标准DIN 69873-1的方案。主要不同之处是:将柄部锥度由1∶10改为1∶9.98,以确保锥柄与安装孔配合时大端直径先接触;只规定了大端直径的理论正确尺寸,取消了大、小端直径及其公差;取消了大、小端直径间的距离尺寸;改变了尾部端键槽倒圆角的标注方法;在规范性附录中规定了锥柄与法兰端面的空刀槽的型式和尺寸;在资料性附录中建议了平衡区域。遗憾的是没有规定锥柄的锥度公差和大端直径公差。它分为A型和C型两种:A型用于自动或手动换刀;C型只能用于手动换刀。由于采用锥面和端面双重定位,轴向和径向定位精度较高;通过尾端的键与锥面、端面的摩擦传递扭矩大;锥柄长度短、重量轻、换刀快;由于适合高速机床使用,因此得到迅速推广。
虽然美国肯纳公司的KM型1∶10空心短圆锥柄出现较早,但由于存在结构和工艺缺陷,因此未能被采用为ISO标准,目前在数控车床上应用较多。
瑞典山德维克公司的Capto系列、德国瓦尔特公司的NOVEX系列等属于企业性标准,其应用有一定局限性,在此不作介绍。

网友(2010-04-20):
谢谢 分享 哈哈哈 要去工做很期待

网友(2010-06-06):
回复 网友A:

 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2010-07-17):
CNC 刀柄标准
 {7 K, V加工中心的主轴锥孔通常分为两大类,即锥度为 7:24 的通用系统和1:10 的HSK 真空系统。
7:24 锥度的通用刀柄. o/ n/ f N6 }9 ?* ?( U
锥度为7:24 的通用刀柄通常有五种标准和规格,即NT(传统型)、DIN 69871(德国标准)、IS0
7388/1 (国际标准) 、MAS BT(日本标准)以及ANSI/ASME(美国标准)。
NT 型刀柄德国标准为DIN 2080,是在传统型机床上通过拉杆将刀柄拉紧,国内也称为ST;其它四
种刀柄均是在加工中心上通过刀柄尾部的拉钉将刀柄拉紧。
目前国内使用最多的是DIN 69871 型(即JT)和MAS BT 型两种刀柄。DIN 69871 型的刀柄可以
 安装在DIN 69871 型和ANSI/ASME 主轴锥孔的机床上, IS0 7388/1 型的刀柄可以安装在DIN
 M69871 型、IS0 7388/1 和ANSI/ASME 主轴锥孔的机床上,所以就通用性而言,IS0 7388/1 型的刀
柄是最好的。
 (1)DIN 2080 型(简称 NT 或ST)
DIN 2080 是德国标准,即国际标准ISO 2583 ,是我们通常所说NT 型刀柄,不能用机床的机4 w5 u n
械手装刀而用手动装刀。
  (2) DIN 69871 型(简称 JT、 DIN、DAT 或DV)
DIN 69871 型分两种,即DIN 69871 A/AD 型 和 DIN 69871 B 型,前者是中心内冷,后者是
法兰盘内冷,其它尺寸相同。
(3) ISO 7388/1 型(简称 IV 或IT)
 其刀柄安装尺寸与DIN 69871 型没有区别,但由于ISO 7388/1 型刀柄的D4 值小于DIN 69871
型刀柄的D4 值,所以将ISO 7388/1 型刀柄安装在DIN 69871 型锥孔的机床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将
DIN 69871 型刀柄安装在ISO 7388/1 型机床上则有可能会发生干涉。
(4) MAS BT 型(简称 BT); U' C Y
BT 型是日本标准,安装尺寸与 DIN 69871、IS0 7388/1 及ANSI 完全不同,不能换用。 BT
型刀柄的对称性结构使它比其它三种刀柄的高速稳定性要好。
(5) ANSI B5.50 型(简称 CAT)
ANSI B5.50 型是美国标准,安装尺寸与 DIN 69871、IS0 7388/1 类似,但由于少一个楔缺口,
 f$ X所以ANSI B5.50 型刀柄不能安装在DIN69871 和IS0 7388/1 机床上,但 DIN 69871 和IS0 7388/1
刀柄可以安装在ANSI B5.50 型机床上。
二、 1:10 的HSK 真空刀柄
HSK 真空刀柄的德国标准是DIN69873,有六种标准和规格,即HSK-A、 HSK-B、 HSK-C、
HSK-D、 HSK-E 和HSK-F,常用的有三种:HSK-A (带内冷自动换刀) 、 HSK-C (带内冷手动换刀)
和HSK-E(带内冷自动换刀,高速型)。
7:24 的通用刀柄是靠刀柄的7:24 锥面与机床主轴孔的7:24 锥面接触定位连接的,在高速加工、
; l G2 t6 N- [连接刚性和重合精度三方面有局限性。
HSK 真空刀柄靠刀柄的弹性变形,不但刀柄的1:10 锥面与机床主轴孔的1:10 锥面接触,而且
使刀柄的法兰盘面与主轴面也紧密接触,这种双面接触系统在高速加工、连接刚性和重合精度上均优
于7:24 的刀柄
HSK 刀柄有A 型、B 型、C 型、D 型、E 型、F 型等多种规格,其中常用于加工中心(自动换刀)
上的有A 型、E 型和F 型。
5 J: n5 H1 v N" g) R8 TA 型和E 型的最大区别就在于:
1.A 型有传动槽而E 型没有。所以相对来说A 型传递扭矩较大,相对可进行一些重切削。而E
型传递的扭矩就比较小,只能进行一些轻切削。
2.A 型刀柄上除有传动槽之外,还有手动固定孔、方向槽等, 所以相对来说平衡性较差。而
型没有,所以E 型更适合于高速加工。
E 型和F 型的机构完全一致,它们的区别在于:
同样称呼的E 型和F 型刀柄(比如E63 和F63),F 型刀柄的锥部要小一号。也就是说E63 和F63
的法兰直径都是φ63,但F63 的锥部尺寸只和E50 的尺寸一样。所以和E63 相比, F63 的转速会
更快(主轴轴承小)。
数控刀具常用工具锥柄标准简介
国家标准 GB 10945-89“自动换刀机床用7:24 圆锥工具柄部40、45 和50
号圆锥柄用拉钉”是参照国际标准ISO 7388/2-1984 制订的,外形尺寸相同
分为A 型和B 型两种:A 型拉钉的拉紧面斜角为15°,用于不带钢球的拉紧装置,$ I' m A+ Q4 d+ N7 q
代号为“LDA”;B 型拉钉的拉紧面斜角为45°,用于带钢球的拉紧装置,代号
为“LDB”。二者均带贯通孔,用于冷却液流通。
# f/ T7 J4 F n3 F# C! [德国标准DIN 6988-1987 的拉钉有A 型和B 型两种,A 型带贯通孔;B 型不
带贯通孔,但有密封圈用环形槽,以防止冷却液从尾部泄漏。两种拉钉的拉紧面
斜角均为15°,用于不带钢球的拉紧装置。
日本标准JIS B 6339:1998 的拉钉只有一种型式,拉钉的拉紧面斜角为
15°,用于不带钢球的拉紧装置,代号为“xxP”。日本工作机械工业会标准MAS
-403 的拉钉则有Ⅰ型和Ⅱ型两种:Ⅰ型拉钉的拉紧面斜角为30°,用于不带钢
球的拉紧装置;Ⅱ型拉钉的拉紧面斜角为45°,用于带钢球的拉紧装置。使用
时应注意,这两种拉钉的头部长度比JIS B 6339:1998 标准的拉钉头部直径小,
颈部长度长,其代号为“PxxT”。
美国标准AMSE B5.50-1994 的拉钉只有一种型式,拉钉的拉紧面斜角为
45°,且凸缘与螺纹之间无定心圆柱。螺纹应为UNC 制螺纹,国内制造商为方便- N E
用户使用,也改为对应的公制螺纹,其它尺寸不变。
: a- O9 J ^$ S5 N' ?+ A1:10 空心短圆锥柄的国际标准ISO 12164-1:2001 基本采用了德国标准 a
DIN 69873-1 的方案。主要不同之处是:将柄部锥度由1:10 改为1:9.98,以确
保锥柄与安装孔配合时大端直径先接触;只规定了大端直径的理论正确尺寸,取1
消了大、小端直径及其公差;取消了大、小端直径间的距离尺寸;改变了尾部端
键槽倒圆角的标注方法;在规范性附录中规定了锥柄与法兰端面的空刀槽的型式
和尺寸;在资料性附录中建议了平衡区域。遗憾的是没有规定锥柄的锥度公差和
大端直径公差。它分为A 型和C 型两种:A 型用于自动或手动换刀;C 型只能用
于手动换刀。由于采用锥面和端面双重定位,轴向和径向定位精度较高;通过尾
端的键与锥面、端面的摩擦传递扭矩大;锥柄长度短、重量轻、换刀快;由于适
合高速机床使用,因此得到迅速推广。
虽然美国肯纳公司的KM 型1:10 空心短圆锥柄出现较早,但由于存在结构和
工艺缺陷,因此未能被采用为ISO 标准,目前在数控车床上应用较多。
瑞典山德维克公司的Capto 系列、德国瓦尔特公司的NOVEX 系列等属于企业
性标准,其应用有一定局限性,在此不作介绍。
7:24 锥柄标准型式
标准号
型号
国际标准 ISO 7388/1-A
(德国标准 DIN 69871/1)
(中国标准 GB 10944-89)
JT40
JT45
JT50
标准号
型号
 t6 S日本标准 MAS 403 BT
BT40
BT45
BT50
 工具系统拉钉有关标准
 c2 p- h2 [IS0 标准A 型 ISO 7388/2-Type A 配用JT 型刀柄
型 号 D D1 D2 M L L1 L2 H H1
LDA-40 17 14 19 16 54 26 20 4 4
0  LDA-45 21 17 23 20 65 30 23 5 5
LDA-50 25 21 28 24 74 34 25 6 7
 F: R. tIS0 标准B 型 ISO 7388/2-Type B 配用JT 型刀柄
型 号 D D1 D2 M L L1 L2 H H1
LDB-40 17 12.9 18.9 16 44.5 16.4 11.1 3.2 1.7
LDB-45 21 16.3 24.0 20 56.0 20.9 14.8 4.2 2.2
 LDB-50 25 19.6 29.1 24 66.5 25.5 17.9 5.2 2.7
日本标准 MAS 403 配用BT 型刀柄
型 号 D D1 D2 M L L1 L2 H H1 β
LDA-40BT 45°
LDB-40BT
17 10 15 16 60 35 28 6 3
30°
LDA-45BT 45°
LDB-45BT
21 14 19 20 70 40 31 8 4
30°
2 O% x n! M! u4 C7 XLDA-50BT 45°
LDB-50BT
 25 17 23 24 85 45 35 10 5
30°
日本标准拉钉
 [7 KPull Stud Type of Japan 日本JIS B 6339-1998
拉钉型号 D D1 D2 D3 L L1 L2 重量(kg)
30P M12 12.5 12 16.5 43 23.4 18.4 0.04
40P M16 17 19 23 54 29 23 0.07
50P M24 25 28 38 74 34 25 0.25
60P M30 31 36 48 98 48 36 0.52
Pull Stud Type of Japan 日本 MAS 403 BT
拉钉型号 D D1 D2 D3 L L1 L2 重量(kg)
L40Ⅰ/Ⅱ M16 17 15 23 60 35 28 0.07
L50Ⅰ/Ⅱ M24 25 23 38 85 45 35 0.25
L60Ⅰ/Ⅱ M30 31 32 56 115 65 53 0.52
德国标准 DIN 69872 配用JT 型刀柄( ? u
型 号 D D1 D2 M L L1 L2
LD-40D 17 14 19 16 54 26 20
LD-45D 21 17 23 20 65 30 23
LD-50D 25 21 28 24 74 34 25
CNC刀柄标准
规格D1 D2 D3max D4 D5 D6 l1 l2 l3 l4min l5 l6 T B1 B2 B3
SK30 31.75 13 45 45 50 59.3 47.8 19.1 15.9 35 24 15 M12 16.1 16.4 19
SK40 44.45 17 48 50 63.55 72.3 68.4 19.1 15.9 35 32 18.5 M16 16.1 22.8 25
  {: RSK50 69.85 25 78 80 97.5 107.25 102 19.1 15.9 35 47 30 M24 25.7 35.5 37.7
- `$ t U/ |9 e2 \D1 D2max D3 L1 L2min L3 L4 G
' C% ]/ N ^# _ q40 34 30.007 20 15 20 4 M12×1
63 53 48.01 32 16 26 6.3 M18×1
50 42 30.007 20 15 20 4
63 53 38.009 25 16 26 5
 规格
BT30 31.75 13 46 38 48.4 20 13.6 24 M12 16.1 16.3
BT40 44.45 17 63 53 65.4 25 16.6 30 M16 16.1 22.6
BT45 57.15 21 85 73 82.8 30 21.2 40 M20 19.3 29.1
BT50 69.85 25 100 85 101.8 38 23.2 45 M24 25.7 35.4
HSK-F63
规格 O
HSK-E40
HSK-E63# W' X k9 { [& g
HSK-F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