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液压系统油温高的原因都有哪些?

楼主(2008-10-12):
各位网友:请大家总结归纳:造成液压系统油温高的原因都有哪些?盛情感激。

网友:
油的粘度过高,冷却系统的不到量。

网友:
液压系统功率损失是导致液压系统油温升高的主要原因。环境温度过高,并且高负荷使用的时间又长,液压系统设计失误,液压油选择粘度过高,都会使油温太高,还有就是散热器达不到散热标准,原因很多,你可以总结一下。

网友:
孔的阻尼(节流阀、溢流阀、)油箱体积。

网友:
溢流阀溢流量太大,管道过细,油箱太小,背压太大,执行元件内泄露严重等等都会引起系统过热,如果是变量泵,可以调小排量试试,实在不行可在回油管路进行强制冷却

网友(2020-08-22):
冷却系统,油泵故障,进或回油滤芯堵塞,溢流阀故障,执行机构故障都有可能

网友:
冷却系统 油泵系统故障等等原因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