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修X52K立铣头轴承

楼主(2008-10-12):
谁知道X52K立铣床头轴承的型号,立铣床头的轴承可能坏了,工作时立铣头发热了,要换轴承,就是不知什么型号

网友:
看一下轴承类型,量一下内外径和厚度就OK了。* b( b2 o! y( e% K
轴承上应该有型号。

网友:
如没有型号,请把样件拿到卖轴承的店里去对照一下就OK了.

网友:
有没有使用说明书?没有的话可以打电话让机床制造厂帮你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