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的数控改装的几点建议

楼主(2008-10-12):
1.X向丝杠和Y向丝杠安装与导轨面的平行度必须在0.03mm以内
2.X向的塞尺间隙应控制在0.02mm以内.
3.X,Z向驱动电机尽量选比标准大一号的.
4.主轴的径向和轴向的间隙控制在0.02mm以内

网友:
求数控刀架维修资料

我厂有一台数控车床的数控刀架坏了,是广州数控GSK980TA系统,江西第二机床生产的C6132型号的车床,数控刀架是由常州宏达数控设备厂生产的4工位刀架,换刀转不停,找不出是什么原因,现在想找刀架电路图,刀架构造图,等维修资料!!

网友:
更重要的是丝杠的轴向蹿动,及于导轨的平行

网友(2009-05-08):
回复 网友A:
系统没有检测到到位信号 ,可能是系统或是电路 最大可能是 刀架的地线有问题 一个信号都没有找到

网友:
刀架的端盖可能进入了铁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