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6140的离合器噪音很大,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08-10-12):
CA6140的离合器噪音很大,请问如何解决?
该机床是沈阳一机的,把主轴挂空挡启动主轴,噪音很大,请大侠指教.'
主轴的挂710转,声音也比较大,仔细观察发现后面的推力球轴承的保持架坏了.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你找问题的方法已经是正确的了。
主轴箱,就是通过调整变速手柄,看看到底是哪根轴或者轴上的轴承有问题。

另外,打开上盖,手盘一下每个轴,基本就能发现问题。

如果是轴承或者什么地方坏了,换掉就可以了。如果是主轴轴承,更换就比较麻烦了,最好找专业修理的人。

楼主:
谢谢!那调离合器松紧怎么调?

网友:
离合器很容易调整

打开上盖,找到离合器,就在皮带轮轴那个地方。 中间是刹车皮带,两边,摩擦片多的一边是正传,少的一边是反转。
搬动离合器手柄,查看两边间隙大小。
调整的时候,每一边都有一个花瓣螺母的结构,向上的位置有一个销钉,是弹子的,用螺丝刀用力向下捅,就可以调那个大螺母了。
调整到合适松紧程度即可:即停车时,摩擦片能够完全脱开。运转时,摩擦片压紧力足够即可。首先保证能够完全脱开。如果松了,运转时 丢转,可以在适当紧一下。

楼主:
请问大侠一下,如果是离合器松了,它会发出噪音吗?
谢谢!

网友:
会的,可能会有哗啦哗啦的声音。
这个 检查很容易。把电机皮带卸掉,手转一下皮带轮就能发现了。如果是老设备,可能需要换摩擦片了

楼主:
真是万分感谢!明天去试试看

楼主:
我紧了一下并帽,机床声音还是比较大,打710转连床身都在振.
用割刀时候,振的不的了,请您帮我看看!

网友:
我可以帮你

楼主:
楼上的,先谢谢.说说看怎么弄吗?

网友:
看一下各处轴承的安装,定位。

楼主(2008-11-13):
换了个推力球轴承。紧了一下并帽。

换了一种刀片就OK了

网友(2009-05-26):
用切刀时对主轴的轴向力较大,最能反映主轴间隙情况,应检查主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