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所用的标准

楼主(2008-10-12):
GB01095-2003 平键 键槽的剖面尺寸
GB01096-2003 普通型 平键
GB6403[1][1].1-1986球面半径
GB6403[1][1].4-1986零件倒圆与倒角
GB6567[1][1].4-86管路系统图形符号-阀门和控制元件
GB10086-88蜗轮蜗杆
GB+7220-87表面粗糙度+术语+参数测量
GBT4249-1996公差原则
GB-T4458[1].5-1984 机械制图 尺寸公差与配合注法
GBT 4249-1996 公差原则

GB01095-2003 平键 键槽的剖面尺寸.pdf

GB01096-2003 普通型 平键.pdf

GB10086-88蜗轮蜗杆 .pdf

GB-T4458[1].5-1984 机械制图 尺寸公差与配合注法.pdf

GBT 4249-1996 公差原则.pdf

楼主:
GBT 12730-2008一般传动用窄V带
GB-T 1239[1].6-1992 圆柱螺旋弹簧设计计算
GB-T 4605-2003 滚动轴承 推力滚针和保持架组件及推力垫圈
GB-T 5371-2004极限与配合 过盈配合的计算和选用
GB-T 13916-2002冲压件形状和位置未注公差
GB-T 18776-2002 公差尺寸 英寸和毫米的互换算
JB∕ZQ 4171-1997 底座地脚螺栓孔尺寸
JB∕ZQ 4614-1986 滑动轴承配合间隙
JB∕ZQ 4616-1997 滑动轴承设计规范
JBT 7752-2005滚动轴承 密封深沟球轴承 技术条件

GBT 12730-2008一般传动用窄V带.pdf

2.28 MB, 阅读权限: 90, 下载次数: 32,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GB-T 1239[1].6-1992 圆柱螺旋弹簧设计计算.PDF

1.07 MB, 阅读权限: 90, 下载次数: 31,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GB-T 4605-2003 滚动轴承 推力滚针和保持架组件及推力垫圈.pdf

GB-T 5371-2004极限与配合 过盈配合的计算和选用.pdf

747.01 KB, 阅读权限: 90, 下载次数: 27,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GB-T 13916-2002冲压件形状和位置未注公差.pdf

GB-T 18776-2002 公差尺寸 英寸和毫米的互换算.pdf

JB∕ZQ 4171-1997 底座地脚螺栓孔尺寸.pdf

JB∕ZQ 4614-1986 滑动轴承配合间隙.pdf

JB∕ZQ 4616-1997 滑动轴承设计规范.pdf

JBT 7752-2005滚动轴承 密封深沟球轴承 技术条件.pdf

楼主:
GBT 271-93 滚动轴承 代号方法
GB-T 6414-1999 铸件 尺寸公差与机械加工余量
JB-T7934-1999胀紧联结套_型式与基本尺寸

GBT 271-93 滚动轴承 代号方法.pdf

GB-T 6414-1999 铸件 尺寸公差与机械加工余量.pdf

网友:
都是有用的资料,而且是新标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下了些有用的
谢谢楼主了

网友:
只看该作者

非常有用,十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