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锈钢代号

楼主(2008-10-13):
请教下面的代号采用标准,有没有相对应的ISO、GB、ASTM、NUS、JSI、DIN 、BS、NF代号。
C3-80
C1
A2
A2-50
A2-70
A1-50
A2-035
来源为某核电站设备图纸,据说是紧固件行业内不锈钢代号。
故在此请教。

网友:
在我上传的那本书"不锈钢、不锈钢制品表面处理与焊接新技术新工艺及钢号中外对照速查手册"里,有不锈钢各种代号的列表,只是对于生僻的代号,可能也无能为力.当时我也是在找一种螺材料:B7B,而来到社区的.

楼主:
谢谢!
当去下载找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