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08装配体打孔后怎样在零件图中也自动显示出?

楼主(2008-10-13):
求助各位大侠:SW08在装配体打孔后,怎样就在零件图中也自动显示出?

网友:
,在装配体打孔,要选择编辑零件,再打孔才可以在零件图显示

网友A:
在装配体里打的孔是没有办法在零件里显示的,
如果选择编辑零件,就等于是编辑了零件,特征只在编辑的零件中,装配体中的其它零件没有被打上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装配体里打的孔是没有办法在零件里显示的,
如果选择编辑零件,就等于是编辑了零件,特征只在编辑的零件中,装配体中的其它零件没有被打上孔

首先感谢二位!
要是这样的话,还是需要在零件的特征中协调孔位,这是很麻烦的事。
在装配体中确定孔位(使用异型导向孔),零件的特征中能直接表示出来就太好啦。
这样不容易出错也省去不少时间。

网友:
这是不可以的,如果你在配体中有两个对称安装的同一零件,
而零件又具有不对称性,如果在装配体里打孔以后,在零件上就不可以反映出来
事实这就相当于两个零件了,但是为了方便,才在装配体打孔的

网友:
这样可以吗?

网友:
软件设计是按机械设计和制造原理来的,装配图上打孔是有要在装配的时候才打的孔,一般都是配做的孔。如果事先打在了零件上,装配时就对不上,装配打孔的标注要在装配图上。

网友:
1.从实际加工工艺讲,楼上说的很对;

2.sw软件提供了装配体中绘制孔特征(沉孔+螺孔、沉孔+通孔等,不一定是现配的定位孔)并在零件中显示出来的功能。这个功能的目的,是方便用户设计,避免单独在零件上产生孔特征时位置或规格不匹配。用此功能来绘制装配阶段加工的孔,并在零件图中标示尺寸却不注明,那是人的问题。

3.sw的这个功能,个人其实感觉不是特别好用,习惯问题吧。

总之,软件只是工具。

网友:
有问过这个问题的。
“插入”---装配体特征---孔系列。

网友:
有问过这个问题的。可以先搜一下。
“插入”---装配体特征---孔--孔系列。

网友(2010-06-22):
有问过这个问题的。可以先搜一下。
“插入”---装配体特征---孔--孔系列。

[ 本帖最后由 意力 于 ...
引用 网友B:

谢谢啊,孔系列可以

网友(2015-05-07):
注意勾选下面的复选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