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泵的密封结构---求教

楼主(2008-10-13):
一个典型的手动柱塞泵结构,所用密封是O形圈+开口尼龙挡圈的结构形式.面对90MPA的单向高压力的情况,O形圈非常容易与挡圈边缘挤压而导致O形圈磨损\切坏,外部还呈现黑色油沫.现请教各位大虾如何改善承压形式和密封形式,使得这个结构更为合理?(在O形圈挡圈前端+一道密封是否会好点?)

网友:
这么高的压力!改硬密封是治标治本的方法。蕾圈格圈只能稍微好一点。

网友:
挡圈做成半圆弧,刚好包容o型圈,可以实现高压密封,采用这样结构,曾经用到300兆帕

网友:
手动泵的密封结构手动泵的密封结构

“挡圈做成半圆弧,刚好包容o型圈,可以实现高压密封,采用这样结构,曾经用到300兆帕”楼主一语惊醒梦中人啊!我公司手动泵上一个转阀结构的换向阀,就是O形圈+开口尼龙挡圈,系统压力35MPa,在一换向的瞬间九漏油,我要是采用这样的结构那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2009-03-13):
即使使用带弧面的挡圈这个压力也不可靠。网上搜索超高压密封件,400多兆帕的动密封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