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304能不能达到HRC34,用什么处理方式?

楼主(2008-10-13):
请教下,304能不能达到HRC34,用什么处理方式?

楼主:
用冷作强化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根据书籍介绍,304不能通过热处理来提高强度,只有通过冷处理.
(以前我曾经用304板材,冷打做成一把菜刀,用了快二十年了,可以砍骨头 )

楼主:
谢了,憨老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