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 输入无效或不完整 -- 图形被放弃。在线等

楼主(2008-10-13):
我DWG文件转换成DXF格式的文件前天还能打开
但是今天确打不开了 显示DXF 输入无效或不完整 -- 图形被放弃。
望各位高手能有办法解决

楼主:
就没有一个人知道?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否文件在打开状态时重新启动了?或CAD程序或版本有变动?
试一下先进入CAD,点击文件--绘图实用程序--修复--,再选取文件

楼主:
具体情况是我前天打开的DWG格式的图 然后保存成DXF 开始还能打开
 但是第二天过来就显示了 DXF 输入无效或不完整 -- 图形被放弃
修复我也修复过了 没有办法 望高手指教

网友:
若可以的话把文件发上来,看谁有高版本的CAD或其它方法试一下,
另你CAD什么版本的?

网友:
再者,你原来的CAD文件还可以用啊

楼主:
原来的可以用
2006的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没遇到过
基本上要保存图纸就是CTRL+S
然后就退出
不会去保存成DXF这类的
除非有需要

网友:
用俯视图看看

用俯视图看看   机器有病毒吗

网友(2011-08-24):
你保存DXF格式的时候选择你现在使用的版本。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2018-12-17):
我为下料机做图形交换文件时遇到这个问题,网上好多方法解决不了,后来找到一个转换软件解决了。先用你的CAD转好DXF,网上搜AcmeCADConverter绿色版,解压就可以,用它打开DXF再原样保存,CAD就可以打开DX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