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I系统数控车床在机床锁定模拟后零点偏离---请教

楼主(2008-10-13):
我使用的FANUC 0I系统数控车床在机床锁定模拟后零点发生了偏离,自动加工时刀乱走,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能通过更改系统参数来解决问题?

楼主: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必须要在取消刀补的情况下重新回零

网友:
重新回0,或取消刀补,!

大哥,你没事模拟什么,好玩,你的机床如果是绝对编码器,还要从设零点!机床锁住,没有用,不要用

网友:
要模拟,不夹工件就行了,锁机床 烦着呢!

要模拟,不夹工件就行了,锁机床 烦着呢!

网友:
!!顶下,好东西,请高手指点

楼主:
很感谢大家

我的机床是用绝对编码器的,没办法,我这都是手工编程,如果不模拟的话程序出错很容易撞刀的!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机床复位以后,刀补就已经取消,无需执行取消刀补指令再回参考点
模拟的速度比较快,所以才用模拟,
什么刀乱走???
不懂,最多也就走的距离不合要求而已吧

网友(2009-01-10):
如果机床是用绝对编码器的,机床锁住后,无法通过返参操作重新建立正确的机床坐标系,只能关机后再重新开机,我们用的机床就是这样,断后后,再开机好像就没事了吧

网友:
也可以不用关机

楼主的问题在于:机床绝对坐标出了问题.
运行一下机床坐标系指令G53,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从楼主出现问题的过程看,程序编的不够完善,一般情况下,程序执行完后,应该回到起始点.

网友:
看来没人能解答啊。能分享经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0i的是不是都这样?有过不用改参数,回下零就行了,绝对编码器也可以回零的

网友:
机床锁定后移动轴,坐标走而床子不动,打开机床锁定后坐标会乱,这时候MDI下执行G92.1 X0Z0,即可回到原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