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3/FANUC 3系统维修实例

楼主(2008-10-13):
一.西门子3系统的维修
1.电源接通后无基本画面显示
(a)电路板03840号板上无监控灯显示
(b)03840号电路板上监控灯亮
①监控灯闪烁。如果监控灯闪烁频率为1Hz,则EPROM有故障;如果闪烁频率为2Hz,则PLC有故障;如以4Hz频率闪烁,则保持电池报警,表示电压已不足。
②监控灯左灭右亮。表示操作面板的接口板03731板有故障或CRT有故障。
③监控灯常亮。这种故障,通常的原因有:CPU有故障;EPROM有故障;系统总线(即背板)有故障、电路板上设定有误、机床数据错误、以及电路板(如存储器板、耦合板、测量板)的硬件有故障。
2.CRT上显示混乱
(a)保持电池(锂电池)电压太低,这时一般能显示出711号报警。
(b)由于电源板或存储曾被拔出,从而造成存储区混乱。这是一种软故障,只要将CNC内部程序清除并重新输入即可排除故障。
(c)电源板或存储器板上的硬件故障造成程序显示混乱。
(d)如CRT上显示513号报警,表示存储器的容量不够。
3.在自动方式下程序不能启动
(a)如此时产生351号报警,表示CNC系统启动之后,未进行机床回基准点的操作。
(b)系统处于自动保持状态。
(c)禁止循环启动。 检查PLC与NC间的接口信号Q64.3。
4.进给轴运动故障
(a)进给轴不能运动。造成此故障的原因有:
①操作方式不对;
②从PLC传至NC的信号不正常;
③位控板有故障(如03350,03325,03315板有故障)。
④发生22号报警,它表示位置环未准备好。
⑤测量系统有故障。如产生108,118,128,138号报警,这是测量传感器太脏引起的。如产生104,114,124,134报警,则位置环有硬件故障。
⑥运动轴处于软件限位状态。只要将机床轴往相反方向运动即可解除。
⑦当发生101,111,121,131号报警时,表示机床处于机械夹紧状态。
(b)进给轴运动不连续。
(c)进给轴颤动。
①进给驱动单元的速度环和电流环参数没有进行最佳化或交流电机缺相或测速元件损坏,均可引起进给轴颤动。
②CNC系统的位控板有故障。
③机构磨擦力太大。
④数控机床数据有误,有关机床数据的正确设定如下。
(d)进给轴失控。
①如有101,111,121,131号报警请对夹紧进行检查。
②如有102,112,122,132号报警,则说明指令值太高。
③进给驱动单元有故障。
④数控机床数据设定错误,造成位置控制环路为正反馈。
⑤CNC装置输至驱动单元的指令线极性错误。
(e)103~133号报警。这是轮廓监控报警。速度环参数没有最佳化或者KV系数太大。
(f)105~135号报警。位置漂移太大引起的。移量超过500mv,检查漂移补偿参数N230~N233。
5.主轴故障
如果实际主轴转速超过所选齿轮的最高转速,则产生225号报警;如主轴位置环监控发生故障,则发生224号报警。
6.V·24串行接口报警
(a)20秒内仍未发送或接收到数据时:
①外部设备故障;
②电缆有误;
③03840板有故障。
(b)穿孔纸带信息不能输入,其原因有:
①操作面板上钥匙开关在关的位置,从而造成纸带程序不能输入;
②如果0384号板上的数据保护开关不在释放位置时,不能输入数据纸带;
③如果不能输入L80~L99和L900~L999号子程序,则多是由于PLC与NC接口信号Q64·3为“1”(循环禁止)引起的。
(c)停止位错误。
①波特率设定错误;
②阅读机有故障;
③机床数据错误。
二.FANUC公司的Ⅲ系统维修
可参考《数控机床使用与维修》一书。
数控车削的工艺与工装
数控车床加工的工艺与普通车床的加工工艺类似,但由于数控车床是一次装夹,连续自动加工完成所有车削工序,因而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合理选择切削用量
2.合理选择刀具
(1)粗车时,要选强度高、耐用度好的刀具,以便满足粗车时大背吃刀量、大进给量的要求。
(2)精车时,要选精度高、耐用度好的刀具,以保证加工精度的要求。
(3)为减少换刀时间和方便对刀,应尽量采用机夹刀和机夹刀片。
3.合理选择夹具
(1)尽量选用通用夹具装夹工件,避免采用专用夹具;
(2)零件定位基准重合,以减少定位误差。
4.确定加工路线
加工路线是指数控机床加工过程中,刀具相对零件的运动轨迹和方向。
(1)应能保证加工精度和表面粗糙要求;
(2)应尽量缩短加工路线,减少刀具空行程时间。
5.加工路线与加工余量的联系
目前,在数控车床还未达到普及使用的条件下,一般应把毛坯上过多的余量,特别是含有锻、铸硬皮层的余量安排在普通车床上加工。如必须用数控车床加工时,则需注意程序的灵活安排。
  6.夹具安装要点
目前液压卡盘和液压夹紧油缸的连接是靠拉杆实现的,如图1。液压卡盘夹紧要点如下:首先用搬手卸下液压油缸上的螺帽,卸下拉管,并从主轴后端抽出,再用搬手卸下卡盘固定螺钉,即可卸下卡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