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阀口流量-压力系数-----紧急求助

楼主(2008-10-14):
请问力士乐A2F180W6比例插装阀阀口流量-压力系数是多少?
该怎么计算啊?
急死了啊!
附:此阀样本

楼主:
恳请高人告诉我参数及其求解方法啊!
请授我以鱼且授我以渔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一个公式 是成平方关系的 如果有机会 你选ATOS 他们样本比较全 而且质量满好 服务也好 直接问他们 给你个号 13641636630

楼主:
什么公式啊?
这已经上传了样本了,能求出来吗?

网友:
流量压力系数是一个变化的值,一般指的是固定开口情况下流量和压力的变化关系,你可以通过做试验确定,通过样本你也可以得到很粗糙的值。方法是在规定的一个电流值下,读取在该值下不同压差情况下的流量值,然后以压差为横坐标,流量为纵坐标画点,然后通过曲线进行拟合成光滑曲线,然后再求所要的曲线斜率,该斜率就是你要的流量压力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