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圆钢弯形展开长度??

楼主(2008-10-14):
手头上有个零件
¢10圆钢要弯90度直角弯,中心长度分别是55、82
问展开长度怎么算?
弯形后实际长度比理论长度是偏长还是偏短?

问了钣金工和钳工,他们也说不准
他们平常的做法是,先放余量,弯形,再长度锯到位
目前的零件是金加工件,弯形后再长度锯到位不适用

网友:
缺条件。直角弯处的圆角多大?

楼主:
回二楼

这个零件直角弯处的圆角要求不高的,弯成即可
现设定中心圆R7(即R2、R7、R12)展开长度是142
弯形后实际长度比理论长度是偏长还是偏短?

网友A:
回猫侠:
1、转弯半径可能太小,按照我们弯管的经验,目前转弯半径最小的都需要1D(即管子直径);
2、弯曲时管子的中心线理论上不变,弯曲大径收缩,弯曲小径伸展(如图),我们的产品一般约为口径的1/4左右,如管口太长时,变形则不能传到管口处,则可能引起皱折,这时更应加大转弯半径。

网友(2022-03-22):
引用 网友A:
回猫侠:
1、转弯半径可能太小,按照我们弯管的经验,目前转弯半径最小的都需要1D(即管子直径);
2、弯 ...

请问这种展开长度或开口位置怎么计算?

网友:
学习学习混个积分

网友(2022-06-26):
如果内圆弧是R2,展开长133,如果内圆弧等于直径即R10,展开长1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