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坡度40%是几度?

楼主(2008-10-14):
爬坡度40%是几度? 谢谢!

网友A:
arctg(40/100)

网友(2008-11-27):
应该是21.80度

应该是21.80度

网友:
多看多学知识

网友:
怎么算的,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ctg(40/100)

回答正确

网友:
就是水平行走100m,垂直方向上上升40m,也就是arctg(40/100)

网友:
明白了!不用加标题哦

网友:
汽车的最大爬坡度,是指汽车满载时在良好路面上用第一档克服的最大坡度,它表征汽车的爬坡能力。爬坡度用坡度的角度值(以度数表示)或以坡度起止点的高度差与其水平距离的比值(正切值)的百分数来表示。
  汽车爬坡度表达了汽车爬坡的能力。只有当汽车牵引力大于上坡阻力和滚动阻力(空气阻力不计)时,汽车才能爬上坡。表述这种汽车爬坡能力的计量方法就是百分比坡度,用坡的高度和水平距离的比例来表示,即百分比坡度=tgθ×100%,其中θ是坡面与水平面的夹角。例如“汽车爬坡度”是30%,根据上述公式得:tgθ×100%=30%,即tgθ=30/100=0.3,查三角函数表得θ≈16°42",即此车可爬越的最陡坡度是16°42" 。
  如果汽车技术说明书上“汽车爬坡度”直接标注了角度,就是指此车可爬越的最陡坡度。根据汽车行业规定,只有百分比坡度标注方式才是符合标准的,如果仅标注数字,实际上也是百分比数字。
  需要说明的是,有些人将“汽车爬坡度”的百分比数值解释为汽车可爬越的直接最陡坡度是错误的。
  对于经常在城市和良好公路上行驶的汽车,最大爬坡度在10°左右即可。对于载货汽车,有时需要在坏路上行驶,最大爬坡度应在30%即16.5°左右。而越野汽车要在无路地带行驶,最大爬坡度应达30°以上。

网友(2009-01-14):
好像是一个正切函数的公式吧tg

网友(2013-09-12):
解释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发现有高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