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压力铸铸造,二次料与新料的比例为多少最好

楼主(2008-10-14):
我使用的是ADC12在压铸时添加多少二次料为佳,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三七,四六都可以. 取决于是否有精炼熔炉,以化学成分化验和机械性能检测为准!

网友:
这个三七,四六怎么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ADC12在压铸时添加多少二次料为佳,请大家指教谢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炉子?
    1、中央熔炼炉:只要对镁没有要求,比列可以不管,因为该炉相当于铝厂的精炼炉,可以随时除气除渣;
    2、机边保温炉要考虑比例,主要看你的产品要求,可以灵活调整:结构及汽车安全部件,要注意比例,一般在5:5;外观部件,可以不计。

网友(2012-02-19):
例如,表面要车光面的建议最好不要超过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