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联轴器用了一个月,弹性垫坏了,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08-10-14):
我们公司的烤漆自动流水线上的电机输出轴端的弹性联轴器更换了一个月左右,其弹性套变形如下,不知道原因如何,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阿,呵呵

网友A:
仅供参考
联轴器安装时不同心引起的
维修更换时折下装上算数,没调正二联轴器的同心度
用百分表吸住一个联轴器,手动迥转一个联轴器,检查另一个联轴器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
联轴器安装时不同心引起的
维修更换时折下装上算数,没调正二联轴器的同心度
用百分表吸住一个联轴器,手动迥转一个联轴器,检查另一个联轴器跳动

95%以上的可能性时对中不好,并且偏差很大。另一种是运行中对中跑了。

网友:
典型的不对中,并且对轮间隙过大!

网友:
同轴度不好,间隙大,不平衡还有噪音。

网友:
同意上面的说法。

网友:
上面的都说的很好

网友:
有条件的让单位买个对中仪,安装时用它来校准。

网友(2009-01-29):
2楼的哥们一看就是内行呀
应用了:
联轴器的同心度
用百分表吸住一个联轴器,手动迥转一个联轴器,检查另一个联轴器跳动

网友:
拖的负载是否过大,运行时是否有冲击,这都是损坏的主要原因,当然同心差距很大是不好的.

网友:
找好同心度后还有一个比较容易漏掉的问题就是地脚螺栓时间长了容易松动 电机容易跑偏 跑偏量小的话不容易发现 但是对于弹性垫来说磨损却是相当剧烈的

网友(2009-05-01):
锯条可以不呢?

网友:
你们烤漆线上用?其环境温度多少?
聚氨酯肯定不能使用于温度较高的场合

网友:
除了对中问题以外,检查联轴器配合间隙、键的配合,凸沿是否有尖锐棱角.........

网友:
“用百分表吸住一个联轴器,手动迥转一个联轴器,检查另一个联轴器跳动”
这样能检测出同轴度吗?
弹性联器对同轴度不很严格,用塞尺测量联轴器端面间隙就可以调整。

网友:
用千分表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10楼的,一般橡胶的可以减震,有点不同轴也可以,但是负荷大,突然启动频繁,还有质量问题,也要找一哈

网友:
不对中吧,去现场看看

网友:
选用了价格极为便宜的一种联轴器,其弹性体也是最便宜的那种。活该,对中不是问题,弹性体材料的问题是主要的。从照片看,联轴器加工的等分也差距太大,导致受力不均。

网友: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联轴器在两个轴上左右移动,调整轴使联轴器在两根轴上左右移动顺畅即可。(此方法只适用在无法测量等要求下适用,但精度不高。如果要求比较高还使用上面的楼主的方法。

网友(2009-11-22):
主要考虑装配问题,但有的弹性件质量也不可靠。

网友:
梅花弹性联轴器正常情况下一般不容易坏的,用个半年是没问题的,只用一个月就坏肯定是不正常的
8 V$ X* X% u  [9 |看损坏图样,应该是联轴器对中性不好且两片半联轴器之间相对圆跳动过大- N! X* k3 M8 }2 z; [
建议重新校对电机出轴中心,以及用百分表校联轴器对中及相对圆跳动,方便打表的话最好打两块表,径向和轴向都要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