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想用我们的蓄能器,但没见过这么大的!---请教

楼主(2008-10-14):
情况是这样:一个客户想用我们的蓄能器,要求能在需要的时候释放大量的流量,补充回路。
选的蓄能器参数如下:5000L  最大压力50bar  高3米8 直径1.5m,我没买过这么大的,心里没底。
油缸:大概3米的样子
客户也是根据别人的经验估算的。
这么大的蓄能器,我要向客户问清楚哪些具体情况,需要注意什么?

谢谢!

网友:
活塞式蓄能器组成蓄能器组,比较可行。

楼主:
和上面说的一样,客户也在考虑是否用蓄能器组,我现在的产品规格中有一个皮囊式的蓄能器可以满足要求,我想问蓄能器组和单个蓄能器哪个更加可靠?

网友:
我倾向于蓄能器组,单只这么大的东东生产,加工,备件都是问题,何况因为几乎没有订货,技术上可能根本就不成熟,风险太大。

网友(2008-11-15):
蓄能器组,多个并联。

网友:
蓄能器组,多个并联可行!
我们这儿就有12个低压蓄能器并联使用的,不过是HYDAC的,机组上带的。

网友:
倾向于蓄能器组,单只生产,加工,备件都有问题

网友:
其实客户可能在设计上有问题

5000L,其实是在什么情况下供给?有压力还是没有压力?

楼主:
谢谢!有压力的情况下供给,不过项目已经搁浅了
价格太高,改造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