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金属热处理---请教

楼主(2008-10-14):
渗碳 渗氮 家常便饭
氮碳 碳氮 长期开饭

如今遇到一个复合金属,开始没菜下饭

内表面是0CR18NI9的高合金的不锈钢

外表面是Q235B的低合金钢

制作一个压力容器的底罐,

要求进行热处理,这个工艺开始日白了!

大家有没有什么高招,召唤强人

网友:
什么热处理?
退火?渗氮?

楼主:
其实原本是对一个不锈钢容器的固容处理,但是后来演变为,为了降低成本,将外表面变为Q235B的材料,然后在热处理时候就产生了巨大的问题就是不好选择处理的方式,在使用时候达不到技术要求!

网友:
然后再热处理??固溶处理??

不锈钢先固溶处理再与表面变为Q235B的材料焊接

楼主:
这个是一个厚度只有10mm的类似杯子的形状的直径500的圆罐!焊接不现实

网友:
借鉴双立人锅具

记得双立人锅具的锅低是三层材料复合的,中间铝合金,外面两层是不锈钢,可以参考他们的做法吧,好象是奥氏体不锈钢固溶后与铝合金一起深度冲压的,奥氏体不锈钢冲压后会产生冷作硬化,不必再热处理强化了。是否可以将0CR18NI9固溶好,Q235B做好退火状态的预备处理,一起冲压,达到提高强度的效果。

网友:
好主意,我跟领导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