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真空发生器?急

楼主(2008-10-14):
请问
如何选择真空发生器?请详细讲解一下。
谢谢!

网友:
你得先说你干吗用,把你的工艺过程说了,根据真空度和节奏时间考虑用什么形式的真空发生器,比如喷射式的,水环式的,小的可以用膜片或滑片的都可以,关键看在什么场合使用,

楼主:
用于机械手,吸附冲压好的硅钢片

网友:
不妨去费斯托(FESTO)网站气动产品目录:
http://catalog.festo.com/chn/asp/default5.asp
找一找,这种用于机械手的真空吸头,它的东西应该是世界最高水平之一。搜索用图形搜寻,由真空技术一层层向下。
如果因为价格关系,自己做也容易。前端是个聚氨酯的皮碗,接一根管道到真空罐,管道上有个三通真空阀就可以。真空泵的选择范围更大。

楼主:
我不太明白如何选型,我要吸的东西大概4Kg,详细讲解一下选型过程吗,一个真空发生器要带6个真空吸盘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拜托各位了!很急的

网友:
楼主很有趣,很着急,但每次说问题只说一点,绝不肯再多说,虽然生意难做,但大家应该不会抢你生意,你不说全了,别人很难帮你,昨天的一个哥们更神,说,你把可能的做法都告诉我,我从里面找一个,别的你别问,有意思,

你应该这样做,

1  确定板面的幅度,按板子的厚度定弯曲的弧度,按弯曲线定吸嘴的数量,

2  布置好吸嘴的数量以后,定吸嘴的作用力,按规范留裕度,

3 计算总的真空量,按生产节奏布置真空箱的容积,最后选择真空泵,综合成本考虑是用喷射泵、水环泵、还是用滑片崩,假如真空量非常小,用膜片泵也可以的,

4  最后布置管线和控制,

就这么简单,又什么急的,

楼主:
我需要的是真空发生器,我们要做一个机械手,用于将冲压好的硅钢片,放到指定位置!真空吸盘的位置数量都已经确定,就是发生器不知道如何选?发生器要有反吹功能,要求要快速的将硅钢片放下,硅钢片的重量是3千克,分离的时候又毛刺,是不是要把这个力也要算上?

网友:
既然你的布置作了,只是要真空发生器,就非常好办了,喊一个真空设备代理过来,把你的需要跟他说了,他卖一个产品给你就可以了,
你的工艺定了,选设备非常简单,不知道你为难什么,

要完全搞明白怎么算的,也非常简单,按《真空设计手册》算一遍参数就全明白了,许多论坛都有这本书,下载看看,

网友:
只要舍得花钱买,随便你找一个类似4楼列举的公司,把你的要求告诉人家,什么都配齐了,也省了你头疼

网友:
你可以去SMC,SMK,还有博世看下,应该有合适的

网友(2010-09-26):
回复 网友A:

采用图中的气路,够简单了吧?

网友(2013-09-15):
真是厉害啊。大神真多

网友:
我们使用的是负压风机,电动的
可以找个样本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