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切向力为什么是扭矩除分度圆而不是节圆?

楼主(2008-10-14):
齿轮切向力为什么是扭矩除分度圆而不是节圆

最近在恶补,突然发现一个弱弱的问题:
齿轮切向力为什么是扭矩除分度圆而不是节圆?
请大家指点!

网友:
其实是一样的。被动轮用节圆,主动轮也必须用节圆。
两齿轮的力矩传递是按比例来分配的,就像杠杆一样。所以只要比例不变,就理论模型上来说,具体多少长不影响切向力的大小。如果大小变化太多,自重、摩擦力等就会有很大影响。
如果是角变位的话,节圆和分度圆的半径不一样,压力角也不一样,齿面上的正压力也不一样,径向力也不一样。但切向力是一样的。所以你用节圆还是用分度圆,甚至用基圆来算都没有关系。只是分度圆比较好计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