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代号为A38X35的是什么花键?

楼主(2008-10-14):
在选用PARK的马达,其中花键的代号为A38X35,请问这是什么花键?

网友:
38是大径,35是小径。A表示外花键。
应该有一个标准好,比如DIN5480什么的。

楼主:
如果是渐开线的话,那模数和齿数?

网友:
建议楼主打电话给Park去确认他们的标准。因为还涉及到公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