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负负载,能举个事例说说最好

楼主(2008-10-14):
各位网友:请问什么叫负负载,能举个事例说说最好

网友:
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接受能量的物体(介质),推动一个物体运动,或升高温度等,被推动的物体,或温度被升高的物体(介质)就是负载。

广义说,你是一个辛勤工作的男人,你老婆就是你的负载,

网友:
你背着一筐石头,石头对于你是负载;你背着一个氢气球,氢气球对于你就是负负载。

网友:
用油缸举升重物,当下落时重物的重量对于系统来说就是负负载。

网友:
负负载是不是自己可以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