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司生产的铁基齿毂烧结后表面有很多黑斑---请教

楼主(2008-10-14):
大家好:我公司生产的铁基齿毂烧结后表面有很多黑斑,请问是什么原因!希望大家发表观点!先谢谢啦!

网友:
这种现象很常见,但产生的原因不尽相同,可能是润滑剂挥发产生的,也可能是加入MnS等助切削材料产生的!

网友:
楼主有广告的嫌疑哦..

软文吧,,,哈哈..有广告的嫌疑哦..

游戏要上吧 纸杯机 包租婆 当阁楼 海宁房产网

网友(2008-11-26):
烧结时加盖烧结试一下.

网友(2009-04-13):
看看是什么材料了

网友(2009-07-30):
保护气的问题??具体分析一下,黑斑都有什么成分

网友(2010-04-22):
看什么样的黑斑。。能擦拭掉还是擦拭不掉的? 擦拭不掉的检查下材料成分是否含有MnS切削剂,擦拭得掉就要检查脱蜡和气氛。。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黑斑可以擦拭掉。

网友(2010-05-26):
黑斑是润滑剂的挥发物,通常自调和粉出现这样的情况较多,不影响产品的性能,可以研磨或清洗去除,如客户要求不严,直接出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