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的刀具哪家厂能做

楼主(2008-10-14):
这样的非标刀头(材质YG8)用来切削不锈钢的,考虑到用量很大,但是长时间采购供应商的成本太高,所以想找厂家生产(1 能否提供更耐用的材料做刀头,2 能否提供更有吸引力的价格)    图片上传不是很清楚,再打包压缩一下.

网友:
你这是什么刀具呀?
车刀?铣刀?

网友:
应该是个成型(双倒角)车刀头,没难度,一般加工厂都可做.
刀头设计没后角? 后刀面容易磨损,影响刀具寿命.

网友:
这个刀具我们能做,而且价格非常便宜

你好

我仔细看了你的图纸,,这种刀具我们能做,而且价格很便宜,

我的手机是:15915868366

我们公司在广州,

徐先生

网友:
仔细看了你的图纸,就制作而言,应该不是很困难的。
但不知道你使用如何使用的,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网友:
这个是剥皮刀上用的刀片吧,车拔管件用的

网友:
另外,有吸引力的价格往往和你的数量和付款方式紧密相关

网友:
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啊...

网友(2009-02-11):
这是无心车床用的刀具,我厂也在用,目前选用的材质是W2的,加工42CrMo的材料,采购价格是50RMB一个刀头,如上海地区有性价比高的供应商欢迎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