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冲模具材料用哪个好?

楼主(2008-10-14):
在工作中,有一个件是热冲加工的。现用的是W6的冲头,但是耐用度较差,用200件左右就不能再用了,加热温度大约是800度。请高手们推荐下用什么样的材料好用。千谢!

网友:
楼主加热的温度挺高啊,B3钢(3Cr2WMoVNi)  B2钢(4Cr2MoVNi)试试,不过估计也不是很耐用

网友:
是不是透气性不够啊,可以考虑用用透气钢啊我也不懂,上来学习下.若是需要透气钢 我司是有的,嘿嘿。

网友:

5CrNiMo钢,具有良好的综合性能,加热至500度时仍能保持高的强度极限和屈服强度。
4Cr5MoSiV和4Cr5W2SiV是常用的热挤压和热镦锻模用钢,这两种钢具有较好的抗氧化性和热疲劳性。
以上材料楼主可以试下。

网友:
skd61或H13

网友:
进口材料。很贵的。

网友(2008-12-09):
5CrMnMo材料好

网友(2009-06-25):
用3Cr2W8V热作模具钢

网友:
H13就好,。。就是有点贵

网友:
我都是用H13钢

楼主(2009-07-28):
试过了H13,还不如W6Mo5Cr4V2耐用,期待有好的材料。

网友:
H13本来就不适合用于高温模具,H13等同于SKD61,用于加热到200度左右的塑胶模。
一胜百QRO-90及HOTWAR这两支料都是用在热锻模的,不过价格很贵,可能1KG要100以上了。
一胜百上海,重庆,宁波有厂,其他地方就不知道有没有了

网友(2010-02-10):
我们是用3Cr2W8V热作模具钢

网友:
合金模具,问一下做气门的就知道了

网友:
我们用的也是H1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