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X向尺寸越做越小---请教

楼主(2008-10-14):
数控车是自己改装的,步进电机驱动个滚珠丝杆,x向尺寸,做五六个就小一丝,再做再小,是机械部份的故障吗?

网友:
检查电机与丝杠连接是否松动;检查丝杠是否窜动。

网友:
如此有规律的事情不象是机械的事。
有规律很好办啊,在程序上做补偿不就好了吗?

楼主:
丝杆窜动是什么概念,
我现在在测试机床,所以最好找到毛病出在哪里,hoho

网友:
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调试参数

网友:
丝杆间隙(背隙)补偿肯定没做了.
和参数/程序等等没任何关系.不要头痛医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打赌不是反向的事。
就算反向1毫米也不会影响重复定位的,不过反向1毫米还能用吗。

网友:
想起了阿阿基米德曲线

螺旋线把我转晕了,想起了阿基米德曲线.
不重复过去的经验,才是阿基米德超出当时社会知识的范畴,成就了一代博学大师.

"就算反向1毫米也不会影响重复定位的"就这一句话,打赌你就输了.

网友:
别挑一句话呀。楼主光补补反向试试后来做个裁判。
反向不好一般来说重复定位就好不了,但那东西是硬伤,反向能补回来,重复是补不回来的,得调整才行。一看干涉曲线就知道该调那里。
楼主是用什么改的床子啊,每干一个活有回零吗?不是累计误差吧?

网友:
每做几个小一丝,几千个下来不是少十几个毫米,我做计还是系统的问题,机械不会这样的!

网友(2012-09-19):
我新买的机床也是这个样子。做几个产品就小一丝。系统,步进电机,驱动器都换过了。2把道具同时小,丝杆角接触轴承也没有窜动,百分表测量也没有间隙,都郁闷死了~求教啊~~~~

网友:
传动链有联系或松动吧

网友:
要不是步进电机控制的问题

网友:
丝杠出了问题,不会这么规律
可能是步进电机控制系统上,造成丢步

网友:
全方面考虑,
1.做系统补偿试,
2.在检查刀架或刀塔,
3.换刀定位是否准确,试做下换刀定位精度检查!!
4.丝杆是否会在某一个点影起窜动!!

网友(2013-01-06):
电子齿轮传动比有问题

网友:
是丝杆升温了开机久了就变,或者检查一下丝杆润滑到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