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三维剖视模型效果图

楼主(2008-10-15):
请教各位i怎样在三维模型里面做局部剖视?比如减速器怎样将减速器的壳体切掉一部分看到里面的齿轮装配,壳体不是用隐藏而是切开一部分,还要在模型中保留。

网友:
常用工具栏上有一个视图管理器,图标是一个照相机。点他,切到X截面,新建一个截面视图就可以了。具体操作你自己摸索一下。

网友:
在常用工具栏中的视图管理器,单击它,再选择X截面,新建一个截面,在接下来的菜单中选择区域,其它的都默认,在接下来的如图所示添加两个参照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