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同轴度的方法---请教

楼主(2008-10-15):
加工长100MM,直径32MM的轴,要保证其同轴度,应该如何加工,有哪些加工方法能保证零件两边的同轴度小于0.05,为了保证零件加工的精度,编制合理的工艺规程    注:麻烦说明下保证同轴度有哪些方法   在说下要保证精度的话用什么方法  加工步骤是什么

网友:
社区有专门关于轴的加工的帖子!!

网友:
粗加工-精加工-研中心孔-精加工

网友:
同轴度0.05,两顶尖孔不用研磨都能保证的

网友:
上述答案都可以保证精度。

网友:
0.05跳动是和没有同轴精度的工件了,一般车床没坏随便车也就这个跳动吧。
引用 楼主:
加工长100MM,直径32MM的轴,要保证其同轴度,应该如何加工,有哪些加工方法能保证零件两边的同轴度小于0.05,为了保证零件加工的精度,编制合理的工艺规程    注:麻烦说明下保证同轴度有哪些方法   在说下要保证精 ...

网友:
用数控好一点

网友:
随便搞搞就行,当然夹具和顶尖要调试好才能加工

网友:
两顶尖车加工

网友:
随便车一下都能保证这个同轴度

网友(2012-04-17):
得看床子卡盘精度,最好双顶

网友:
一般车床精度都能够达到

网友:
普车上直径车到32.5MM,双向打顶针孔然后上外圆磨,精度绝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