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磨损补偿派什么用啊?

楼主(2008-10-15):
刀具补偿页面有GEOM(几何)和WEAR(磨损)两项。我知道GEOM(几何)就是半径补偿,但磨损补偿不太清除该如何使用。有人平时工作中同时设置两项补偿的吗?

网友:
刀具在切削过程中会磨损,可在磨损补偿参数中补偿.

网友:
一般不用,到寿命就换刀了

网友:
我在使用的时候一般是GEOM(几何)输入刀具半径补偿,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如果出现加工误差就在WEAR(磨损)里面补偿!个人意见!

网友(2008-11-27):
一般在试加工的时候会用到,防止铸件报废,留有加工余量

网友:
一般是不设磨损补偿的,只设几何的

网友:
刀具在切削过程中会磨损,可在磨损补偿参数中补偿,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如果出现加工误差就在WEAR(磨损)里面补偿,一般在试加工留有加工余量,用WEAR(磨损)补偿调试到加工合格

网友A:
刀具补偿亦有三种:
  其一长度补偿,既是几何补偿,是用来设定刀具相对机床零点在位置而用,就是我们所说的对刀。
  其二,由于现在在数控上加工多用的是成型刀具,效率大大提高,但刀具用到一定程度会磨损,而此时不需要在进行对刀,而是直接把磨损量加补上去,刀具就回到你原来要求的位置,即磨损补偿就要这样而定。
  其三,刀具半径补偿(左右刀具补偿G41.G42)。
1)在车床上,刃磨的刀具都会有个刀尖圆弧,而你所要求的刀具运动所走的轨迹是刀尖在轨迹,实际在加工中,由于刀尖圆弧的存在,运动的轨迹会有一定的误差,圆弧越大,误差越大,当加工高精度的工件时(特别是锥度和圆弧时最明显),往往加工出来的工件尺寸达不到要求,而误差的大小就是刀尖圆弧半径在尺寸,故此,应加入刀具半径补偿。
2)在铣床上,由于所用的刀具原因(大部分都是回转型刀具),对刀时无法用刀具在中心对刀,故对刀是用刀具的外素线,但刀具要走在轨迹是要按照图纸的尺寸定义,不过对刀方法的原因,左右相差一个刀具半径,在编制加工程序时很麻烦,数控机床定义了刀具半径补偿,所以对刀用刀具的回转外素线,只要补给一个刀具半径,在编程时仍可以按照图纸尺寸编制,省了坐标点的麻烦计算。
纯属自己的见解,给予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具补偿亦有三种:
  其一长度补偿,既是几何补偿,是用来设定刀具相对机床零点在位置而用,就是我们所说的对刀。
  其二,由于现在在数控上加工多用的是成型刀具,效率大大提高,但刀具用到一定程度会磨损,而此 ...

有道理!不错!谢谢了!

网友(2009-04-04):
冰的海洋讲得很好,支持

网友:
个人认为在对刀时用几何补尝对准刀补,加工产品由于刀具的磨损调整刀补时在磨损补尝中修改尺寸,当刀具要更换时直接把磨损中补的尺寸清零,这样修改刀补不容易出错;

网友:
有,现在有的机器是在线测量刀具磨损的

网友:
刀具在切削过程中会磨损,可在磨损补偿参数中补偿.就是在加工中尺寸有误差是调整尺寸

网友:
8楼的分析的不错,比较详细。

网友:
这个基础问题。你师父都不跟你 讲的吗?

网友:
锥配 圆弧配等 如果不用5 v1 `  q8 ^. D) [
达不到配合精度要求

网友:
以上大家说的都很有见解,尤其是8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