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的计算精度能改吗?

楼主(2008-10-15):
我就想减少小数点后面位数,我想可以减小电脑的计算负荷,提高点性能。 其实小数点后有3位就够用了。。最多4位

网友:
选项>文件属性>尺寸>精度>
在里面改到你要的精度就行了

楼主:
我想改的不是你说的那里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是哪里改我的电脑比较老运行真的很慢

网友(2008-12-23):
在选项——属性里可以改,单位制里也要该!!·

网友(2009-03-31):
如果是想提高计算机的性能,在SW里做改动,怎么可能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