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雾器的使用(不用油用酒精)---紧急求助

楼主(2008-10-15):
各位大侠好!
一朋友生产一种用水产生氢、氧的设备,为提高燃烧性能,考虑使用油雾器对酒精进行雾化,与氢氧气体一起进行混合,问题:
1、油雾器使用酒精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2、要求达到1~2升/小时的流量,查询后选择的油雾器额定流量为5000NI/min,油杯容量为1000cm²,请问是否能够满足?
3、从油雾器的原理来说,能否做到平稳雾化,即喷雾是连续的(不能有毫秒级的中断)?

请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有高手可以指点一下么?

楼主:
另外:因酒精消耗会比较大,请教如何实现自动补充?

网友(2008-11-27):
毫秒级的中断?应该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