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速器输入轴同心度如何保证0.02以内?

楼主(2008-10-15):
变速器输入轴同心度如何保证0.02以内?我们公司用的是数控车床,一端3爪夹具面定位,另外一端顶尖定位。同心度要求0.02的情况下合格率只有70%左右,我现在连原因都找不到,夹具,顶尖什么都换成新的也是不成。图纸在附件里面,我是工厂的品质人员,不懂加工,工厂的加工也搞不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有点冒昧 海涵!
先说人,你说你是工厂的品质人员,不懂加工 敢问您老不懂加工怎么搞品质啊?
再说事,你的零件不上磨床我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保证要求。轴承档的尺寸能保证吗?单件可以,批量也可以保证吗?
两顶尖外圆磨,问题就能解决

网友:
70%,证明你企业工人基础还是不错的
呵呵
问题就4个
1.中心孔不正。原因是(1夹的毛坯进行钻,2是伸出过长造成,3堆面不光或者带脏),一般小跳动的可以修研解决
2.爪的同心度问题(分手动卡盘和液压,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
3。工人的基础技术没有到家,小窍门没有知道。安装不同心,旋转法配合润滑(机油)接触,完全可以达到99%合格,顶尖的使用方法必须要对,发现很多人不会使用顶尖,包括工作多年的老师傅。
4.主轴与尾坐上的顶尖不同心,这个对于你的70%一般不用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尺寸保证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旋转法配合润滑(机油)接触 这句话没看明白

网友(2009-03-26):
我觉得,问题出在“一爪一尖”的装卡方式上!如果两端都用顶尖,问题就应该会得到解决。
不妨试试看?

网友:
不懂加工就不能搞品管了?
很懂加工的也未必能搞品管的

网友:
数控不能两顶吗.  我是普车的.精车时两顶车...

网友:
这个问题好解决吧,不要这样夸张

网友:
外行管内行,时下流行。

网友:
你们18的孔是在那里做的  要不要外协加工呀

网友:
同意三楼老兄意见

网友:
如果机床精度能保证0。02范围内,两顶尖外圆磨,问题或许解决

网友:
公差0.02,数控车床应该可以达到的,分粗车和精车,粗车留0.5余量,精车用鸡心夹夹住工件一头,在卡盘上车一个60度的顶尖,后面用尾座顶,两顶针加工就行了

网友:
外行管内行,时下流行。
引用 网友B:

呵呵,记得老国企的传统,质量人员必定是一些老资格的老头子坐镇,带着一些女检验员,,做的不好或者不对一眼就看出来了,青工们看见这种老头子都是虚的。要骂人而且会骂的很厉害。。。

网友:
你上一个专用工装

网友(2011-09-17):
缩管做输入轴受卡,压机,拉床,车床都有影响吧.中心难找啊.压正了,拉正了,学徒也能车出来啊,我是车工哦,请问2头跳动大于0.8CM能车出来吗?

网友:
内涨加顶尖都斜天上去了,双顶也试过,卡爪加顶尖能合格70%也许我们做的不一样吧,我去试下哈。

网友:
汽车输入轴必须热后磨啊,轴承位不磨能达到要求吗没有圆度要求的?

网友(2011-11-27):
你说的问题我认为很简单,一般我们控制在0.01或更小,顶尖每次必须找正0.005以内,卡爪也必须自车找正,车卡爪时要夹东西才能保证你的爪子能镗圆,再就是你的工艺方案也有问题,顶尖孔是研过得吗?卡爪夹得圆是否磨过?多方面考虑因素,应该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网友(2014-07-19):
两顶尖夹持 上磨床

网友:
又遇到不贴图的,帮你解决问题还要损失威望,分粗精车,精车留余量用端面驱动顶尖配尾座顶尖,应该可保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