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基堆焊层镀铬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15):
现有大型机械零件应磨损后需要堆焊恢复尺寸后再镀铬以提高表面硬度。根据要求,现初步确定堆焊镍基材料。如果局部堆焊并经机械加工后,是否可以镀铬?如果整体堆焊呢?谢谢!

网友:
电镀结合不好可以局部冷焊刷镀,我是做表面修复的,楼主可以联系我。0312-7513850

网友(2008-12-26):
难道   用镍合金的堆焊   耐磨性能还不够  不会吧  我们很多客户做玻璃模具   直接用镍合金堆焊上去就可以   然后打磨  抛光  外观也很好看    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还要涂铬

网友(2009-04-06):
现有大型机械零件应磨损后需要堆焊恢复尺寸后再镀铬以提高表面硬度。根据要求,现初步确定堆焊镍基材料。如果局部堆焊并经机械加工后,是否可以镀铬?如果整体堆焊呢?谢谢!
引用 网友A:

可将磨损后的零件根据母材堆焊恢复尺寸,再在表面堆焊耐磨合金(焊态硬度HRC30-35)经机械加工后,通过低温回火使耐磨层(≤2mm)硬度达到HRC5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