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对数控冲的模具打击次数记数?

楼主(2008-10-15):
金方圆ET-300的床子.机床可以对工位记数.
但是不知道怎么对某个模具准确的记数呢.
因为有些模具老在换.

网友:
数控冲床对所冲模具的工位进行冲压数量的记录,只是以工位为记录。只是说在一套模具安装在一个工位上,从冲压开始记录。如果换了模具,只好清零从新记录。或是自已每次换模具时做一个笔记。

网友:
突然常常換模具, 除留意近來板材質量(或是否有打熱板, 很傷模啊), 供應模具的質量外. 編程是否合理? 上下轉塔檢查對中亦有助減少模具的損傷.

网友:
这个要求过分了,系统如何知道你什么时候换了模具,以及你换了什么模具。除非你给你所有的模具一个代号,编程的时候还要把这个代号用上,然后编一条IF子程序,用空着的R参数做记录。这么做可能比你站在机床旁边数着还麻烦。

网友:
可以将每个模具编号建卡,编号是为了区分同一种规格的模具,卡和模具是唯一的,模具更换时可以将机床系统中的冲次记录模具对应的卡中,再将系统中冲次归零,记录新换入模具的冲次。依此类推。。。。
卡中还可以记录模具的维修,和使用状况,充分反应模具的整个过程。
模具报废,相对应的模具号,卡也一并归档不再启用。
当然,这个工作相当烦琐,一般的工厂部需要这样管理模具。经常检查模具刀口,及时维修,定期保养做到这点,应该可以满足生产需要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具体,也很到位。如果要想符合ISO也必须得这样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