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G的起重机中的12G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08-10-16):
请教一下专业人员,小弟在一些资料上看到类似于12G的起重机,14G的起重机,中的12G,14G是代表什么意思?1G等于多少吨?谢谢

网友:

G应该代表起重量;Gn代表额定起重量;额定起重量Gn为起重机在正常作业时允许吊起的重物或物料连同可分吊具或属具(如抓斗、电池吸盘、平衡梁等)质量的总和单位t。对于幅度可变的起重机,如塔式、门座式起重机其额定是随幅度变化的.............12G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也很好奇!谁来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2008-12-15):
是汽车起重机吗?如果是汽车起重机,数字代表的就是吨位,g就是个产品系列的代号。

网友(2009-04-13):
我也碰到过

网友(2009-07-08):
回复 网友A:
4 u2 \" t3 p% B/ c0 {Q好像是起重量,至于G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