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线能不能躲开标注?

楼主(2008-10-16):
在CAD标注中,有没有好办法让尺寸线躲开其他尺寸的数值(我每次都是先将尺寸炸开,然后将尺寸线打断)。

楼主:
剖面线就能,如果你先标注了尺寸,然后填充剖面线,剖面线就会自动让开尺寸数值。

网友:
好象是不能

网友A:
你不用打断啊,把尺寸线拉短,再画一条线就是。没有能自动让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用打断啊,把尺寸线拉短,再画一条线就是。没有能自动让的线

“把尺寸线拉短,再画一条线就是”这招应该比打断好些,谢谢回复